GD32E230F4 内部flash可以擦除,不能写入

楼主(2023-07-25):
使用GD32E230F4P6TR测试内部flash读写,可以擦除,无法写入,没有进行写保护,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2023-08-25):
注意是字写入,或者双字写入,写入的开始地址也需要是字的倍数,如果是半字写则需要写两次。

网友B:
是马上写入就会失败吗?

网友C(2023-09-27):
是不写入格式的问题啊

网友D:
为什么半字要写两次啊?

网友E(2024-02-07):
检查您写入的数据是否正确,以及是否满足Flash写入的要求

网友F:
检查Flash操作的总线时钟配置

网友G:
示波器监视Flash操作期间的总线信号和微控制器的状态。

网友H:
查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