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Ethernet协议下,触摸屏如何远距离无线控制PLC?

楼主(2023-07-25):
想要实现触摸屏通过RJ45口无线连接200SMART PLC,需要准备以下几种设备:
● 西门子PLC型号:S7-200Smart × 2台
● 触摸屏:威纶通TK8071IP × 1台
● 欧美系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B × 3块
● 主从关系:1主2从
● 通讯接口:RJ45接口
然后将这几种设备分别接线。
首先是触摸屏与DTD418MB接线,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8M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威纶通触摸屏的RJ45接口。
然后是PLC与DTD418MB接线,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8MB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S7-200SMART的RJ45接口。
接下来是进行触摸屏和PLC的简单配置。
首先是触摸屏配置:系统参数设置——触摸屏画面制作——按钮功能设置。
1)启动按钮关联PLC地址:M0.0
2)停止按钮关联PLC地址:M0.1
3)指示灯关联PLC地址:M1.0
4)数显关联PLC地址读取MW10、写入地址:MW20
其次是PLC配置:选择系统块进入——设置IP地址——简单程序的编写——CPU模式选择
1)一台PLC地址设为192.168.2.10
2)一台PLC地址设为192.168.2.11
3)RUN 将程序下载到PLC里面
测试通讯是否成功,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检验:
1、用触摸屏的按钮控制PLC对应的Q点,同时在触摸屏上监测Q点输出。
2、给PLC的I点输入信号,看触摸屏是否有监测到相应点的信号。
3、点击触摸屏上启动按钮,输出指示灯闪烁,给输入框写入数字,返回数字相同。
无线通讯网络图 如下:
本方案其实是以威纶通触摸屏和2台西门子S7-200SMART为例,介绍触摸屏与多台 PLC的无线Ethernet通信实现过程。在本方案中采用了欧美系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B,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用户无需更改网络参数和原有程序,通过欧美系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B,即可直接替换触摸屏与PLC之间有线以太网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