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添加**的方法

楼主(2023-07-25):
1 将**图片转换成单色的BMP 图像。简单的方法是使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程序,在将图片另存为时,在文件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单色.bmp即可。将**另存为单色。

2 打开DXP软件,点击菜单栏上的“DXP”菜单,选择下拉菜单中的“Run ...”,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此时点击对话框左下角的“Browse”按钮,在弹出的选择对话框中选择如下路径“X(软件安装的分区):\Program Files\Altium Designer 6\Examples\s\Delphi s\Pcb\PCB ** Creator\”中的PCB**Creator.PRJSCR文件,点击“打开”按钮。

3 接下来,点击“OK”按钮,会进入下一个对话框,要求我们导入**图片,并设置**导入的层和镜像等信息。此处我们将**导入到顶层丝印层Top Overlay,如图所示。点击“Load”按钮可以选择我们第一步做好的单色**图片。

4 导入完成后点击“Convert”按钮,软件进行**的转换,如果**比较复杂则转换过程较长。对话框下方时时显示转换进度。

5 转换完成后软件会自动打开一个新的PCB文件,将转换后的**放入其中,至此,导入**的步骤完成,大家就可以将此**复制到自己的PCB上了。在CorelDRAW 9中做出你的**,要是数字或画出来的笔画,复制**到WPS文字(Word 2003)把你的**做成你想要的大小,复制,在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PCB中粘贴就OK了。99se可以用BMPTOPCB工具进行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