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雅特力AT32 烧录、离线批量烧录

楼主(2023-07-25):
概述
        本文主要是介绍at32在有hex、bin烧录文件的情况下,如何把文件烧录进mcu里面,以及如何进行离线批量烧录的。

        雅特力的烧录支持swd/jtag(421/425系列不支持jtag口)、usart、usb dfu(有usb接口的系列,425不支持dfu)这些接口,但usart和usb烧录的时候,必须把芯片的boot0拉高,boot1拉低才能进入芯片内置的bootloade程序,swd是内核的接口所以boot的硬件上在运行模式即可。

        swd可以认为是jtag的简化,只使用到了两个IO,PA13(SWDIO),PA14(SWCLK)。

        如下图:

烧录
        硬件:

                AT32F403AVGT7开发板。

        软件:

                ICP工具下载,ISP工具下载

        ICP+Atlink烧录程序
         烧录程序步骤:

        ICP+jlink烧录程序
                   这个和atlink类似只是工具选择不一样而已,连接上后也是添加烧录文件,然后进入下载界面。(必须注意的是AT32F403a的开发板上面的atlink是接到了swd的,所以使用jlink的时候不要给atlink供电)

         ISP+atlink/串口工具
                atlink除了swd功能之外还有串口功能,系统是win10以下的需要安装虚拟串口的驱动,win10以上的不需要安装串口驱动,直接可以使用串口功能。驱动在ICP工具包里面有。在AT32F403AVGT7的开发板上atlink-ez的串口接到MCU的串口1上

                串口工具: ch340、FT232等等,串口工具的需要安装对应驱动,串口功能正常才行,串口驱动可自行网上下载。

                硬件上必须把芯片的boot0拉高,boot1拉低后,复位进入BootLoader。

                AT32F403A支持下载的串口:

                烧录步骤:

       ISP+usb口(DFU)
                DFU就是使用的MCU的USB口来下载,必须安装驱动,驱动包在ISP工具里面。

                硬件上必须把芯片的boot0拉高,boot1拉低后,复位进入BootLoader。

                Isp中选择usb dfu口,正确连接后和串口的烧录一样。

离线批量烧录

        批量脱机烧录的就支持较多的厂家的烧录器了,官方的atlink也是支持离线脱机烧录的。

        Icp+atlink脱机离线烧录:正常连接后,atlink设置,离线项目配置,新建项目,项目名称,选择对应系列以及型号,添加烧录文档,选项配置,项目保存到atlink,最后在离线项目监控中激活对应的项目,可开启自动连续下载,这样就不需要通过按键来触发下载,同时atlink还可以配合烧录厂的烧录机台进行烧录。

第三方离线烧录器
        下面是支持的第三方的脱机烧录器: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qi_feng_le」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i_feng_le/article/details/127384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