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40.00元(功能说明)
[麦麦茶水间] PCB设计之散热

楼主(2023-07-25):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对于电子设备来说,工作时都会产生一定的热量,从而使设备内部温度迅速上升,如果不及时将该热量散发出去,设备就会持续的升温,器件就会因过热而失效,电子设备的可靠性能就会下降。因此,对电路板进行很好的散热处理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PCB设计中常用的散热方案都有哪些呢?

首先,需要散热的设计一般都是含有功率器件、电池等发热量大的部分功能的产品设计,需要及时把热量扩散到周围以及产品外部,防止热量累积导致局部温度过高,从而影响设备运行可靠性。

下面先来看一下功率器件在设计PCB时的常见散热方式。
对于局部功率芯片发热的设计来说,最常见的散热方式就是增加散热焊盘了。功率型器件在设计时通常都会预留底部散热焊盘,因此PCB设计时在芯片底部放置大块的铜箔,同时也可进行开窗处理,增加散热效率。
这个大块铜箔可以是电源或者地铜箔,也可以是其他电气网络,要看芯片的底部焊盘对应的电气网络。

对于空间相对紧张的芯片,比如周围有引脚引出的芯片,可以将散热铜箔延伸至芯片外部,也可以在芯片底部增加散热过孔,在背面防止散热铜箔。

对于发热量更大的芯片,可以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增加散热片和/或散热风扇。比如CPU都会在背上背着一个散热片,有的也会有散热风扇进行散热。

对于一块PCB板上有数个发热源或者发热量很大的情况,也可以考虑通过散热铜条均衡热量,扩大散热面积,也可以将热量传导到外部,进行更高效的散热。

对于有些方案来说,可能芯片附近空间紧张,不允许放置散热片,这时候可以考虑通过散热过孔将散热铜箔引到背面,并在芯片背面放置散热片。

对于一些插件型的功率器件,比如LDO、MOS管等,可以直接在器件上安装散热片,或者直接将芯片设计在外壳附近,然后直接安装到金属外壳上进行散热。

而对于LED灯板这种几乎全局发热量都很大的设计来说,可以考虑另外一种散热方案:整板都是散热板,也就是铝基板方案。
铝基板整个电路板都是铝材质,对于导热散热有很好的效果。

对于需要大电流流过的走线,可以采用宽线径同时走线开窗的方式,后期可以在走线上镀锡或者焊接散热铜条的方式增加散热效率。

而对于整体设计来说,热敏感器件或者耐热性较差的器件,要离发热量大的器件尽量远,同时散热气流的流向要从发热量小或耐热性差的器件(如小信号晶体管、小规模集成电路、电解电容等)流向发热量大或耐热性好的器件(如功率晶体管、大规模集成电路等)。
发热器件放置时要尽量靠近边缘放置,以缩短散热路径。
对于相对复杂的方案,最好能在设计布局前进行热仿真分析,有针对性的做好散热布局设计。

以上就是我所了解的关于PCB散热的相关知识,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blust5 :嗯嗯呢,友友已经打赏到我最新的每日话题帖上了嘿嘿
@21小跑堂 :打赏时看错了是嘛 【狗头】
简述PCB设计中常见的几种散热方式,并进行分析,图文并茂,感谢分享。

网友A:
电路设计时候,避免太热。

网友B:
对于相对复杂的方案,最好能在设计布局前进行热仿真分析,有针对性的做好散热布局设计

网友C(2024-08-14):
一个是加强散热,一方面减少热生成

网友D:
大铺铜的芯片吹半天都吹不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