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专区]
欠压为什么也能引起点击烧毁、损坏,可能是因为以下原因。

楼主(2023-07-25):
虽然电机过压会导致烧毁较容易理解,但欠压同样也可能引起电机损坏,尤其是在一些特定情况下。

以下是欠压可能导致电机烧毁的5个原因:

磁通密度不足

额定转矩无法获得

电流过高

启动问题

降低冷却效果

楼主:
磁通密度不足:

电机的正常运转需要足够的磁通密度,而欠压会导致磁通密度减小,影响电机的性能。

如果电机一直在低压条件下运行,可能会导致磁通密度过低,从而减少电机的输出力和效率。

楼主:
额定转矩无法获得:
电机在额定电压下工作时能够提供额定转矩,但如果电压降低,电机可能无法产生足够的转矩来应对负载。

这会导致电机持续工作在超负荷状态,产生过多的热量,从而可能导致烧毁。

楼主:
电流过高:

当电压降低时,电机为了维持输出功率可能会试图从电源中提取更多电流。

过高的电流会导致电机内部的线圈和绕组过热,可能引发绕组短路或损坏绝缘材料,最终导致电机故障。

楼主:
启动问题:
电动机在启动时需要较高的起动电流,这有助于克服启动阻力。

如果电压不足,电机可能无法正常启动,但仍会尝试启动。在反复尝试启动的过程中,电机可能会受到损害。

楼主:
降低冷却效果:

电机的散热通常依赖于正常的运行条件。

在欠压状态下,电机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的转速,从而导致冷却效果降低。

持续工作在高温环境中会影响电机的可靠性和寿命。

楼主:
虽然欠压可能导致电机损坏,但一般情况下,过压对电机的损害更为严重,因为它可能迅速导致电机绝缘击穿、绕组烧毁等严重问题。

因此,为了确保电机的安全和稳定运行,建议使用符合电机额定电压的电源供应。

网友A(2023-08-29):
磁通密度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