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封装大小是否和滤波效果有关系?

楼主(2023-07-25):
0805的会比0603的好吗?

相同值的不同封装,一般是大封装的耐压更高。耐压更高,成本更高。如果容值相同,耐压相同,材质相同,精度相同,那么越小的封装越好,成本也越高。器件选型是多方面综合考虑的。
看你需求,滤什么波,高频是封装越小,滤波回路越小对越高的频率滤除效果越好;低频滤波一般是容值越大,在越低频振幅越大效果越好,封装大容值也能做到更大;可以理解为小封装是响应快,大封装是装的多。但是电容封装越小,耐压越小。

网友A:
这得看具体的寄生参数

网友B:
一般而言,同样的电容值,封装越小,寄生电感越小,所以0603一般更好。看他们的频率/感抗图就知道了。
当然,如果只考虑低频效应,两个效果一样,但封装小的电容一般耐压更小。
所以要看你的实际需求。

网友C:
看需求,比如我最近追求更小,所以我选了0402封装的,这样,我可以手工焊接,又小巧,适合我做模块。

网友D:
原则上,电容的作用只跟其容量、ESR、工作频率有关。封装不同,容量相同,但其耐压、ESR、高频特性、寄生电感等等,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