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USART

楼主:
硬件基础
USART仅规定了协议层通信标准,物理层硬件可以根据通讯对象灵活选择。

1.USART主机接USART从机
这种情况不用进行任何转换,直接将信号线交叉连接,地线直接连接即可。

楼主(点评):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sunshine42.7」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40130613/article/details/125438749

楼主(2023-07-25):
USART主机接电脑USB
一般的单片机硬件设计都会预留一个USART连接电脑,用于在调试程序时可以将调试信息打印在电脑端的串口调试助手。
但单片机的USART无法直接与PC通讯,需要借助CH340或CP2102等芯片实现USB与USART的相互转化。

楼主:
USART主机接RS232从机
单片机的USART无法直接与232设备通讯,需要借助MAX232等芯片实现232与USART的相互转化。

楼主:
USART主机接RS485从机
单片机的USART无法直接与485设备通讯,需要借助MAX485等芯片实现485与USART的相互转化。

楼主:
功能框图

楼主:
1.功能引脚
TX:数据发送
RX:数据接收
SW_RX:略
nRTS:硬件流控制,略
nCTS:硬件流控制,略
SCLK:仅适用于同步模式,略

楼主:
2.数据寄存器
数据寄存器USART_DR只有低9位有效,并且第9位是否有效受CR1寄存器的M位控制,详见控制寄存器部分。

楼主:
USART_DR实际包含两个寄存器,一个用于发送的TDR,一个用于接收的RDR。发送时往USART_DR写入数据会自动存入TDR,读取USART_DR会自动提取RDR的数据。

楼主:
控制与状态寄存器
该部分寄存器囊括了USART接收发送的功能控制,收发状态监视,中断控制。

楼主:
RE:接收使能
TE:发送使能
RXNEIE:接收缓冲区非空中断使能
TCIE:发送完成中断使能
PS:校验位(0:偶校验,1:奇校验)
PCE:校验控制使能
M:字长(0:8位,1:9位)
UE:USART使能

楼主:
STOP:停止位
00:1个停止位;
01:0.5个停止位;
10:2个停止位;
11:1.5个停止位;

楼主:
DMAT:DMA使能发送
DMAR:DMA使能接收

PE:校验错误
RXNE:读数据寄存器非空
TC:发送完成
TXE:发送数据寄存器空

楼主:
TC与TXE的区别:数据从TDR发送到发送移位寄存器之后触发TXE置位,但数据还没有从TX引脚发送出去,只有数据从TX引脚发送出去之后,才算完成一次数据发送,触发TC置位。也就是说,TC相比TXE更进一步。

楼主:
发送
第一步:一般设置数据位为8位,停止位为1位,无校验位;//M=0,STOP=00,PCE=0;

此时字符帧格式为“起始位+数据帧+停止位”。

注意:奇偶校验只能验错,不能验对,校验准确率在50%以下,故一般设置为无校验。

楼主:
第二步:使能USART,使能TE,即可启动数据发送,发送顺序为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举例:以发送字符’A’为例,其ASCII码为65,二进制为0100 0001,则发送次序为1000 0010。

楼主:
第三步:发送数据过程中需要等待TC标志位1,当其置位时,表示传输完成,如果之前有设置TCIE为1,则在数据传输完成时产生中断。

楼主:
接收
跟接收相似,使能RE 之后开始接收数据,接收完成后就把数据从移位寄存器移到RDR内,并把RXNE置位,如果之前将RXNEIE置位的话将触发中断。

楼主:
波特比率寄存器
USART发送器和接收器使用相同的波特率,计算公式为:

其中fPCLK为USART时钟,以F1为例,USART1挂载在APB2总线上,时钟频率为72M,USART2挂载在APB1总线上,时钟频率为36M。

楼主:
USARTDIV由BRR寄存器定义,低4位定义其小数部分,高12位定义其整数部分。

楼主:
例子:如果要波特率为115200,则由:

得到USARTDIV=39.0625,DIV_Fraction=0.0625*16=0x01,DIV_Mantissa=39=0x17,则BRR应设置为0x171。

有时候不能保证经过配置后的实际波特率与目标波特率完全相等,但允许10%以内的误差,要知道USART是支持异步通信的,收发双方波特率不用完全一致。

楼主:
波特率与比特率的区别:比特率容易理解,即bit/s,波特率表示每秒传输多少个码元,常见的通讯中一个码元表示两种状态(0或1),要知道一个比特也表示两种状态(0或1),所以大部分情况下比特率与波特率从数值上是划等号的(单位不一样)。

假设某种通讯中一个码元表示4种状态(ABCD),物理上可以用0V、2V、4V、6V表示。此时必须用两个二进制才能表示此种通讯下的一个状态(00表示A,01表示B,10表示C,11表示D),也就是一个码元对应两个二进制位,码元数是二进制数的一半,故波特率是比特率的一半。

比特率仅是二进制下的概念,波特率是所有进制下的概念,比特率是波特率的子集。

楼主:
关于不同波特率对应的传输速度
常见波特率从2400到460800不等,2400即

2400 / 8 / 1024 = 0.29 k b / s 2400/8/1024=0.29kb/s

USART对波特率其实没有上限,需要考虑到实际通信双方的参数要求,F1的波特率最高支持4.5Mb/s

楼主:
5.保护时间和预分频寄存器
智能卡模式或红外模式下需要配置GTPR,此处省略。

楼主:
四、代码编写
下面的代码都是基于“USART主机接电脑USB”硬件基础编写的。

楼主:
1.中断接收
功能:主机可向PC发送字节、数组、字符串、16位数据;主机通过中断方式接收数据。
首先是硬件初始化:
void USART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打开串口用到的GPIO的时钟
        DEBUG_USART_GPIO_APBxClkCmd(DEBUG_USART_GPIO_CLK, ENABLE);

        // 打开串口外设的时钟
        DEBUG_USART_APBxClkCmd(DEBUG_USART_CLK, ENABLE);

        // 将USART Tx的GPIO配置为推挽复用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EBUG_USART_T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DEBUG_USART_T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将USART Rx的GPIO配置为浮空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EBUG_USART_R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DEBUG_USART_R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串口的工作参数
        // 配置波特率(BRR寄存器)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DEBUG_USART_BAUDRATE;
        // 配置数据字长(CR1寄存器M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 配置停止位(CR2寄存器STOP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 配置校验位(CR1寄存器PCE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 配置硬件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配置工作模式,收发一起(CR1寄存器TE/RE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完成串口的初始化配置
        USART_Init(DEBUG_USARTx, &USART_InitStructure);

        // 串口中断优先级配置
        NVIC_Configuration();

        // 使能串口接收中断(CR1寄存器RXNEIE位)
        USART_ITConfig(DEBUG_USARTx, USART_IT_RXNE, ENABLE);

        // 使能串口(CR1寄存器UE位)
        USART_Cmd(DEBUG_USARTx, ENABLE);
}

楼主:
为什么TXD/RXD要配置为推挽复用和浮空输入模式?

答:数据手册规定,具体可看【STM32】GPIO末尾

楼主:
其中的串口中断优先级配置函数:

static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组选择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配置USART为中断源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EBUG_USART_IRQ;
  /* 抢断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 子优先级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 使能中断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初始化配置NVIC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楼主:
到此初始化已经完成,可以开始发送数据。

楼主: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Usart_SendByte( USART_TypeDef * pUSARTx, uint8_t ch)
{
        /*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到USART */
        USART_SendData(pUSARTx,ch);

        /* 等待发送数据寄存器为空,置位后即退出循环 */
        /* 但TXE置位并不代表数据已从TXD引脚发送完毕,只是说明发送寄存器空了,可以填装下一个数据了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

楼主:
USART_SendData是标准库函数,其定义如下:
void USART_SendData(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16_t Data)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USART_ALL_PERIPH(USARTx));
  assert_param(IS_USART_DATA(Data));

  /* Transmit Data */
   /* 可以看出它是往DR寄存器直接装填数据*/
   /* DR寄存器是8位的,个人觉得形参写uint8_t更直接,可能是为了跟其他函数保持参数格式一致吧 */
  USARTx->DR = (Data & (uint16_t)0x01FF);
}

楼主:
发送8位的数组
void Usart_SendArray( USART_TypeDef * pUSARTx, uint8_t *array, uint16_t num)
{
  uint8_t i;

        for(i=0; i<num; i++)
  {
            /*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到USART */
            /* 调用上一个函数 */
            Usart_SendByte(pUSARTx,array[i]);

  }
        /* 等待发送完成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USART_FLAG_TC)==RESET);
}

楼主:
发送字符串
void Usart_SendString( USART_TypeDef * pUSARTx, char *str)
{
        unsigned int k=0;
  do
  {
      Usart_SendByte( pUSARTx, *(str + k) );
      k++;
  } while(*(str + k)!='\0');

  /* 等待发送完成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USART_FLAG_TC)==RESET)
  {}
}

楼主:
发送一个16位数
void Usart_SendHalfWord( USART_TypeDef * pUSARTx, uint16_t ch)
{
        uint8_t temp_h, temp_l;

        /* 取出高八位 */
        temp_h = (ch&0XFF00)>>8;
        /* 取出低八位 */
        temp_l = ch&0XFF;

        /* 发送高八位 */
        USART_SendData(pUSARTx,temp_h);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 发送低八位 */
        USART_SendData(pUSARTx,temp_l);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

楼主: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void DEBUG_USART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ucTemp;
        if(USART_GetITStatus(DEBUG_USARTx,USART_IT_RXNE)!=RESET)
        {
                ucTemp = USART_ReceiveData(DEBUG_USARTx);
    USART_SendData(DEBUG_USARTx,ucTemp);
        }
}

楼主:
printf重定向
我们想直接使用c语言里面的printf、scanf等函数,就需要对其进行重定向。

由于printf 最终是调用 fputc 输出数据,而 fputc 是一个 weak(弱引用)函数,覆写即可重定向 printf。scanf也是如此。

楼主:
///重定向c库函数printf到串口,重定向后可使用printf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到串口 */
                USART_SendData(DEBUG_USARTx, (uint8_t) ch);

                /* 等待发送完毕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DEBUG_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return (ch);
}

///重定向c库函数scanf到串口,重写向后可使用scanf、getchar等函数
int fgetc(FILE *f)
{
                /* 等待串口输入数据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DEBUG_USARTx, USART_FLAG_RXNE) == RESET);

                return (int)USART_ReceiveData(DEBUG_USARTx);
}

楼主:
注意需要勾选微库:

这样,只要加上#include<stdio.h>,就可以用printf打印数据了。

楼主:
标准库函数解释
void USART_DeInit(USART_TypeDef* USARTx);//将USART寄存器重置为默认值 ,即恢复出厂设置
void USART_Init(USART_TypeDef* USARTx,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将USART_InitStruct里的参数写入寄存器
void USART_StructInit(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给USART_InitStruct填充默认值
void USART_ClockInit(USART_TypeDef* USARTx,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同步通讯时需要用到
void USART_ClockStructInit(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给USART_ClockInitStruct填充默认值
void USART_Cmd(USART_TypeDef* USART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使能USART
void USART_ITConfig(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16_t USART_IT,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中断使能
void USART_DMACmd(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16_t USART_DMAReq,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DMA使能
void USART_SetAddress(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8_t USART_Address);//USART节点地址设置
void USART_WakeUpConfig(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16_t USART_WakeUp);//USART唤醒方式
void USART_ReceiverWakeUpCmd(USART_TypeDef* USART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静默模式使能
void USART_LINBreakDetectLengthConfig(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16_t USART_LINBreakDetectLength);
void USART_LINCmd(USART_TypeDef* USART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USART_SendData(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16_t Data);//发送数据
uint16_t USART_ReceiveData(USART_TypeDef* USARTx);//接收数据
void USART_SendBreak(USART_TypeDef* USARTx);//发送断开字符
void USART_SetGuardTime(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8_t USART_GuardTime);
void USART_SetPrescaler(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8_t USART_Prescaler);
void USART_SmartCardCmd(USART_TypeDef* USART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USART_SmartCardNACKCmd(USART_TypeDef* USART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USART_HalfDuplexCmd(USART_TypeDef* USART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USART_OverSampling8Cmd(USART_TypeDef* USART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USART_OneBitMethodCmd(USART_TypeDef* USART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USART_IrDAConfig(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16_t USART_IrDAMode);
void USART_IrDACmd(USART_TypeDef* USART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FlagStatus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16_t USART_FLAG);//获取状态
void USART_ClearFlag(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16_t USART_FLAG);//清除状态
ITStatus USART_GetITStatus(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16_t USART_IT);//检查指定的USART中断是否发生。
void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16_t USART_IT);

楼主:
总结
USART作为STM32除了GPIO外最重要的外设,在几乎每个工程中都有应用。
usart优点
(1)只要两根数据线就可以实现通讯(简单)
(2)由于只用于两个设备间一对一通讯,不需要寻址
usart缺点
(1)速度慢(一般应用都在Kb级别)
(2)仅适合于两个设备之间的通讯
(3)数据帧大小有限

楼主:
参考文献
1.《STM32库开发实战指南》
2.超简单的一种通信,2分钟搞懂,串口通讯的工作原理!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34y147s5?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53d27d53fc6ff276be6e93437afd3e0e
3.https://www.rfwireless-world.com/Terminology/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of-UART.html

网友A(2023-12-29):
输入环路通过近似直流的电流对输入电容充电

网友B:
主电路那些环路产生的噪声会加到控制信号上

网友C:
接收到的RF(射频)能量越大

网友D:
错误的比较大的Ⅵ乘积结果

网友E:
关系到它们的频率响应

网友F:
使它们之间的电流通路尽可能短

网友G:
通过交流电源插头从产品中流走

网友H:
JUnit(用于 Java)、SUnit(用于 Smalltalk)和 CppUnit(用于 C++)等框架提供了丰富的功能集

网友I:
通过输入和输出电流环“逃逸”到外面环境中

网友J:
交流电压在发射E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