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USART接发通信实验代码解析(适合野火stm32f103ZE)

楼主(2023-07-25):
一、实验1编程思路
利用串口调试助手,打印输出和接收数据
串口接收和发送
(串口助手里面发送的是字符,设置多少进制显示是才会是数字)

整体思路:
1、使能RX和TX引脚GPIO时钟和USART时钟;
2、初始化GPIO,并将GPIO复用到USART上;
3、配置USART参数;
4、配置中断控制器并使能USART接收中断;
5、使能USART;
6、在USART接收中断服务函数实现数据接收和发送。

bap_usart.c
结构体定义在函数的开头
1、打开串口GPIO时钟
2、打开串口外设时钟
3、将USART Rx的GPIO配置推挽复用模式
4、将USART Tx的GPIO配置浮空输入模式(外部发生什么结果,产生什么电平)
5、配置串口工作参数
波特率、针数组时长(8位)、停止位(1位)、校验位(不使用no)、硬件流控制(不使用none)、工作模式.收发一起(接收与发送都使能)、完成串口初始化配置

(接收数据不为空,产生中断,在中断函数里面把数据发给电脑)
6、串口中断优先级配置
【中断源(在头文件里面IRQn_Type;)、优先级分组(抢断优先级,子优先级,使能中断,初始化配置NVIC)】
7、使能串口接收优先级
(然后写中断服务函数在stm32f10x_it.c)
中断服务函数实现功能:在串口调试助手(或外部设备)给单片机发数据,单片机检测到接收数据寄存器非空,产生中断
中断服务函数里面再检测标志位是否真正为空,接收数据到新建变量,再用发送函数把数据返回给发送方
8、使能串口

给上位机发送数据:函数两个形参(指定串口,8位unit8_t发送的数据)
调用的函数的形参(数据16位),会强制转换成8位

串口控制RGB灯
注释中断函数,和中断服务函数
main.c
定义变量:接收数据
利用函数printf()打印(前提有配置此函数)

楼主(点评):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幸运的涛」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0_57396609/article/details/120387284

楼主:
代码解析
bsp_usart.h

#ifndef __USART_H
#define        __USART_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
  * 串口宏定义,不同的串口挂载的总线和IO不一样,移植时需要修改这几个宏
        * 1-修改总线时钟的宏,uart1挂载到apb2总线,其他uart挂载到apb1总线
        * 2-修改GPIO的宏
  */

// 串口1-USART1
#define  DEBUG_USARTx                   USART1
#define  DEBUG_USART_CLK                RCC_APB2Periph_USART1
#define  DEBUG_USART_APBxClkCmd         RCC_APB2PeriphClockCmd
#define  DEBUG_USART_BAUDRATE           115200

// USART GPIO 引脚宏定义
#define  DEBUG_USART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A)
#define  DEBUG_USART_GPIO_APBxClkCmd    RCC_APB2PeriphClockCmd

#define  DEBUG_USART_TX_GPIO_PORT       GPIOA
#define  DEBUG_USART_TX_GPIO_PIN        GPIO_Pin_9
#define  DEBUG_USART_RX_GPIO_PORT       GPIOA
#define  DEBUG_USART_RX_GPIO_PIN        GPIO_Pin_10

#define  DEBUG_USART_IRQ                USART1_IRQn
#define  DEBUG_USART_IRQHandler         USART1_IRQHandler

void USART_Config(void);
void Usart_SendByte( USART_TypeDef * pUSARTx, uint8_t ch);
void Usart_SendString( USART_TypeDef * pUSARTx, char *str);
void Usart_SendHalfWord( USART_TypeDef * pUSARTx, uint16_t ch);

#endif /* __USART_H */

楼主:
bap_usart.c

#include "bsp_usart.h"

/*配置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
static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组选择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配置USART为中断源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EBUG_USART_IRQ;
  /* 抢断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 子优先级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 使能中断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初始化配置NVIC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USART GPIO 配置,工作参数配置*/
void USART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打开串口GPIO的时钟
        DEBUG_USART_GPIO_APBxClkCmd(DEBUG_USART_GPIO_CLK, ENABLE);

        // 打开串口外设的时钟
        DEBUG_USART_APBxClkCmd(DEBUG_USART_CLK, ENABLE);

        // 将USART Tx的GPIO配置为推挽复用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EBUG_USART_T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DEBUG_USART_T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将USART Rx的GPIO配置为浮空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EBUG_USART_R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DEBUG_USART_R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串口的工作参数
        // 配置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DEBUG_USART_BAUDRATE;
        // 配置 针数据字长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 配置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 配置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 配置硬件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配置工作模式,收发一起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完成串口的初始化配置
        USART_Init(DEBUG_USARTx, &USART_InitStructure);

        // 串口中断优先级配置
        NVIC_Configuration();

        // 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DEBUG_USARTx, USART_IT_RXNE, ENABLE);

        // 使能串口
        USART_Cmd(DEBUG_USARTx, ENABLE);
}

/*****************  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Usart_SendByte( USART_TypeDef * pUSARTx, uint8_t ch)
{
        /*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到USART */
        USART_SendData(pUSARTx,ch);

        /* 等待发送数据寄存器为空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发送8位的数组 ************************/
void Usart_SendArray( USART_TypeDef * pUSARTx, uint8_t *array, uint16_t num)
{
  uint8_t i;

        for(i=0; i<num; i++)
  {
            /*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到USART */
            Usart_SendByte(pUSARTx,array[i]);

  }
        /* 等待发送完成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USART_FLAG_TC)==RESET);
}

/*****************  发送字符串 **********************/
void Usart_SendString( USART_TypeDef * pUSARTx, char *str)
{
        unsigned int k=0;
  do
  {
      Usart_SendByte( pUSARTx, *(str + k) );
      k++;
  } while(*(str + k)!='\0');

  /* 等待发送完成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USART_FLAG_TC)==RESET)
  {}
}

/*****************  发送一个16位数 **********************/
void Usart_SendHalfWord( USART_TypeDef * pUSARTx, uint16_t ch)
{
        uint8_t temp_h, temp_l;

        /* 取出高八位 */
        temp_h = (ch&0XFF00)>>8;
        /* 取出低八位 */
        temp_l = ch&0XFF;

        /* 发送高八位 */
        USART_SendData(pUSARTx,temp_h);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 发送低八位 */
        USART_SendData(pUSARTx,temp_l);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

///重定向c库函数printf到串口,重定向后可使用printf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到串口 */
                USART_SendData(DEBUG_USARTx, (uint8_t) ch);

                /* 等待发送完毕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DEBUG_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return (ch);
}

///重定向c库函数scanf到串口,重写向后可使用scanf、getchar等函数
int fgetc(FILE *f)
{
                /* 等待串口输入数据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DEBUG_USARTx, USART_FLAG_RXNE) == RESET);

                return (int)USART_ReceiveData(DEBUG_USARTx);
}

楼主:
main.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usart.h"

int main(void)
{
  /*初始化USART 配置模式为 115200 8-N-1,中断接收*/
  USART_Config();

        /* 发送一个字符串 */
        Usart_SendString( DEBUG_USARTx,"这是一个串口中断接收回显实验\n");
        printf("欢迎使用野火STM32开发板\n\n\n\n");

  while(1)
        {
        }
}

楼主:
实验2编程思路
串口控制RGB灯
注释中断函数,和中断服务函数

main.c
定义变量:接收数据
利用函数printf()打印(前提有配置此函数)

整体思路:
1、初始化配置RGB彩色灯GPIO;
2、使能RX和TX引脚GPIO时钟和USART时钟;
3、初始化GPIO,并将GPIO复用到USART上;
4、配置USART参数;
5、使能USART;
6、获取指令输入,根据指令控制RGB彩色灯。

楼主:
代码解析
bsp_usart.h
#ifndef __USART_H
#define        __USART_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
  * 串口宏定义,不同的串口挂载的总线不一样,移植时需要修改这几个宏
  */
#define  DEBUG_USARTx                   USART1
#define  DEBUG_USART_CLK                RCC_APB2Periph_USART1
#define  DEBUG_USART_APBxClkCmd         RCC_APB2PeriphClockCmd
#define  DEBUG_USART_BAUDRATE           115200

// USART GPIO 引脚宏定义
#define  DEBUG_USART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A)
#define  DEBUG_USART_GPIO_APBxClkCmd    RCC_APB2PeriphClockCmd

#define  DEBUG_USART_TX_GPIO_PORT         GPIOA
#define  DEBUG_USART_TX_GPIO_PIN          GPIO_Pin_9
#define  DEBUG_USART_RX_GPIO_PORT       GPIOA
#define  DEBUG_USART_RX_GPIO_PIN        GPIO_Pin_10

#define  DEBUG_USART_IRQ                USART1_IRQn
#define  DEBUG_USART_IRQHandler         USART1_IRQHandler

void USART_Config(void);
void Usart_SendByte( USART_TypeDef * pUSARTx, uint8_t ch);
void Usart_SendString( USART_TypeDef * pUSARTx, char *str);
void Usart_SendHalfWord( USART_TypeDef * pUSARTx, uint16_t ch);

#endif /* __USART_H */

楼主:
bsp_usart.c
/*重定向c库printf函数到usart端口*/

#include "bsp_usart.h"

/*USART GPIO 配置,工作参数配置*/
void USART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打开串口GPIO的时钟
        DEBUG_USART_GPIO_APBxClkCmd(DEBUG_USART_GPIO_CLK, ENABLE);

        // 打开串口外设的时钟
        DEBUG_USART_APBxClkCmd(DEBUG_USART_CLK, ENABLE);

        // 将USART Tx的GPIO配置为推挽复用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EBUG_USART_T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DEBUG_USART_T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将USART Rx的GPIO配置为浮空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EBUG_USART_R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DEBUG_USART_R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串口的工作参数
        // 配置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DEBUG_USART_BAUDRATE;
        // 配置 针数据字长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 配置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 配置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 配置硬件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配置工作模式,收发一起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完成串口的初始化配置
        USART_Init(DEBUG_USARTx, &USART_InitStructure);

        // 使能串口
        USART_Cmd(DEBUG_USARTx, ENABLE);
}

/*****************  发送一个字符 **********************/
void Usart_SendByte( USART_TypeDef * pUSARTx, uint8_t ch)
{
        /*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到USART */
        USART_SendData(pUSARTx,ch);

        /* 等待发送数据寄存器为空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发送字符串 **********************/
void Usart_SendString( USART_TypeDef * pUSARTx, char *str)
{
        unsigned int k=0;
  do
  {
      Usart_SendByte( pUSARTx, *(str + k) );
      k++;
  } while(*(str + k)!='\0');

  /* 等待发送完成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USART_FLAG_TC)==RESET)
  {}
}

/*****************  发送一个16位数 **********************/
void Usart_SendHalfWord( USART_TypeDef * pUSARTx, uint16_t ch)
{
        uint8_t temp_h, temp_l;

        /* 取出高八位 */
        temp_h = (ch&0XFF00)>>8;
        /* 取出低八位 */
        temp_l = ch&0XFF;

        /* 发送高八位 */
        USART_SendData(pUSARTx,temp_h);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 发送低八位 */
        USART_SendData(pUSARTx,temp_l);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

///重定向c库函数printf到串口,重定向后可使用printf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到串口 */
                USART_SendData(DEBUG_USARTx, (uint8_t) ch);

                /* 等待发送完毕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DEBUG_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return (ch);
}

///重定向c库函数scanf到串口,重写向后可使用scanf、getchar等函数
int fgetc(FILE *f)
{
                /* 等待串口输入数据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DEBUG_USARTx, USART_FLAG_RXNE) == RESET);

                return (int)USART_ReceiveData(DEBUG_USARTx);
}

楼主:
main.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ed/bsp_led.h"
#include "./usart/bsp_usart.h"

static void Show_Message(void);
int main(void)
{
  char ch;

  /* 初始化RGB彩灯 */
  LED_GPIO_Config();

  /* 初始化USART 配置模式为 115200 8-N-1 */
  USART_Config();

  /* 打印指令输入提示信息 */
  Show_Message();
  while(1)
        {
    /* 获取字符指令 */
    ch=getchar();
    printf("接收到字符:%c\n",ch);

    /* 根据字符指令控制RGB彩灯颜色 */
    switch(ch)
    {
      case '1':
        LED_RED;
      break;
      case '2':
        LED_GREEN;
      break;
      case '3':
        LED_BLUE;
      break;
      case '4':
        LED_YELLOW;
      break;
      case '5':
        LED_PURPLE;
      break;
      case '6':
        LED_CYAN;
      break;
      case '7':
        LED_WHITE;
      break;
      case '8':
        LED_RGBOFF;
      break;
      default:
        /* 如果不是指定指令字符,打印提示信息 */
        Show_Message();
        break;
    }
        }
}

/**
  * @brief  打印指令输入提示信息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Show_Message(void)
{
  printf("\r\n   这是一个通过串口通信指令控制RGB彩灯实验 \n");
  printf("使用  USART  参数为:%d 8-N-1 \n",DEBUG_USART_BAUDRATE);
  printf("开发板接到指令后控制RGB彩灯颜色,指令对应如下:\n");
  printf("   指令   ------ 彩灯颜色 \n");
  printf("     1    ------    红 \n");
  printf("     2    ------    绿 \n");
  printf("     3    ------    蓝 \n");
  printf("     4    ------    黄 \n");
  printf("     5    ------    紫 \n");
  printf("     6    ------    青 \n");
  printf("     7    ------    白 \n");
  printf("     8    ------    灭 \n");
}

楼主:
bsp_led.c
#include "./led/bsp_led.h"

/*初始化控制LED的IO*/

void LED_GPIO_Config(void)
{
                /*定义一个GPIO_InitTypeDef类型的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开启LED相关的GPIO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 LED1_GPIO_CLK | LED2_GPIO_CLK | LED3_GPIO_CLK, ENABLE);
                /*选择要控制的GPIO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D1_GPIO_PIN;

                /*设置引脚模式为通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置引脚速率为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
                GPIO_Init(LED1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选择要控制的GPIO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D2_GPIO_PIN;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
                GPIO_Init(LED2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选择要控制的GPIO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D3_GPIO_PIN;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F*/
                GPIO_Init(LED3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关闭所有led灯        */
                GPIO_SetBits(LED1_GPIO_PORT, LED1_GPIO_PIN);

                /* 关闭所有led灯        */
                GPIO_SetBits(LED2_GPIO_PORT, LED2_GPIO_PIN);

    /* 关闭所有led灯        */
                GPIO_SetBits(LED3_GPIO_PORT, LED3_GPIO_PIN);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断言错误时执行的代码
        LED1_ON;
}

楼主:
bsp_led.h
#ifndef __LED_H
#define        __LED_H

#include "stm32f10x.h"

/* 定义LED连接的GPIO端口, 用户只需要修改下面的代码即可改变控制的LED引脚 */
// R-红色
#define LED1_GPIO_PORT            GPIOB                                      /* GPIO端口 */
#define LED1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 GPIO端口时钟 */
#define LED1_GPIO_PIN                GPIO_Pin_5                                /* 连接到SCL时钟线的GPIO */

// G-绿色
#define LED2_GPIO_PORT            GPIOB                                      /* GPIO端口 */
#define LED2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 GPIO端口时钟 */
#define LED2_GPIO_PIN                GPIO_Pin_0                                /* 连接到SCL时钟线的GPIO */

// B-蓝色
#define LED3_GPIO_PORT            GPIOB                                      /* GPIO端口 */
#define LED3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 GPIO端口时钟 */
#define LED3_GPIO_PIN                GPIO_Pin_1                                /* 连接到SCL时钟线的GPIO */

//1 - off
//0 - on
#define ON  0
#define OFF 1

/* 使用标准的固件库控制IO*/
#define LED1(a)        if (a)        \
                                        GPIO_SetBits(LED1_GPIO_PORT,LED1_GPIO_PIN);\
                                        else                \
                                        GPIO_ResetBits(LED1_GPIO_PORT,LED1_GPIO_PIN)

#define LED2(a)        if (a)        \
                                        GPIO_SetBits(LED2_GPIO_PORT,LED2_GPIO_PIN);\
                                        else                \
                                        GPIO_ResetBits(LED2_GPIO_PORT,LED2_GPIO_PIN)

#define LED3(a)        if (a)        \
                                        GPIO_SetBits(LED3_GPIO_PORT,LED3_GPIO_PIN);\
                                        else                \
                                        GPIO_ResetBits(LED3_GPIO_PORT,LED3_GPIO_PIN)

/* 直接操作寄存器的方法控制IO */
#define        digitalHi(p,i)                 {p->BSRR=i;}         //输出为高电平
#define digitalLo(p,i)                 {p->BRR=i;}         //输出低电平
#define digitalToggle(p,i) {p->ODR ^=i;} //输出反转状态

/* 定义控制IO的宏 */
#define LED1_TOGGLE                 digitalToggle(LED1_GPIO_PORT,LED1_GPIO_PIN)
#define LED1_OFF                   digitalHi(LED1_GPIO_PORT,LED1_GPIO_PIN)
#define LED1_ON                           digitalLo(LED1_GPIO_PORT,LED1_GPIO_PIN)

#define LED2_TOGGLE                 digitalToggle(LED2_GPIO_PORT,LED2_GPIO_PIN)
#define LED2_OFF                   digitalHi(LED2_GPIO_PORT,LED2_GPIO_PIN)
#define LED2_ON                           digitalLo(LED2_GPIO_PORT,LED2_GPIO_PIN)

#define LED3_TOGGLE                 digitalToggle(LED3_GPIO_PORT,LED3_GPIO_PIN)
#define LED3_OFF                   digitalHi(LED3_GPIO_PORT,LED3_GPIO_PIN)
#define LED3_ON                           digitalLo(LED3_GPIO_PORT,LED3_GPIO_PIN)

/* 基本混色,后面高级用法使用PWM可混出全彩颜色,且效果更好 */

//红
#define LED_RED  \
                                        LED1_ON;\
                                        LED2_OFF\
                                        LED3_OFF

//绿
#define LED_GREEN                \
                                        LED1_OFF;\
                                        LED2_ON\
                                        LED3_OFF

//蓝
#define LED_BLUE        \
                                        LED1_OFF;\
                                        LED2_OFF\
                                        LED3_ON

//黄(红+绿)
#define LED_YELLOW        \
                                        LED1_ON;\
                                        LED2_ON\
                                        LED3_OFF
//紫(红+蓝)
#define LED_PURPLE        \
                                        LED1_ON;\
                                        LED2_OFF\
                                        LED3_ON

//青(绿+蓝)
#define LED_CYAN \
                                        LED1_OFF;\
                                        LED2_ON\
                                        LED3_ON

//白(红+绿+蓝)
#define LED_WHITE        \
                                        LED1_ON;\
                                        LED2_ON\
                                        LED3_ON

//黑(全部关闭)
#define LED_RGBOFF        \
                                        LED1_OFF;\
                                        LED2_OFF\
                                        LED3_OFF

void LED_GPIO_Config(void);

#endif /* __LED_H */

网友A(2023-12-29):
作为功率开关管和整流器的散热部分

网友B:
在主要开关电源拓扑中主要的电流环路

网友C:
每条大电流的地线要短而宽

网友D:
每个环路要与其他环路分开

网友E:
布置PCB的时候,电源地的安排要十分小心

网友F:
从邻近的引线上引入RF(射频)信号

网友G:
这些电流环路的布线

网友H:
多个电容并联

网友I:
所有开关电源设计

网友J:
输出负载电流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