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USART串口发送&串口发送+接收代码

楼主(2023-07-25):
1.程序初始化流程

1)开启USART和GPIO时钟。

2)GPIO初始化,把TX配置成复用输出,RX配置成输入。

3)使用结构体配置USART。

如果只需发送功能,直接开启USART就行了。

如果需要发送和接收,需要在开启USART之前加上ITConfig和NVIC的代码。

初始化完成,只需调用特定函数就能完成发送和接收。要获取发送和接收的状态,调用获取标志位函数。

楼主:
2.USART常用函数

void USART_DeInit(USART_TypeDef* USARTx);

void USART_Init(USART_TypeDef* USARTx,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

void USART_StructInit(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

void USART_ClockInit(USART_TypeDef* USARTx,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
void USART_ClockStructInit(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
//配置同步时钟输出,包括时钟是不是要输出,时钟的极性相位等

void USART_Cmd(USART_TypeDef* USART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USART_ITConfig(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16_t USART_IT,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USART_DMACmd(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16_t USART_DMAReq,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开启USART到DMA的触发通道

void USART_SendData(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16_t Data);
//发送数据(写DR寄存器)

uint16_t USART_ReceiveData(USART_TypeDef* USARTx);
//接收数据(读DR寄存器)DR寄存器内部有4个寄存器控制发送和接收

FlagStatus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16_t USART_FLAG);
void USART_ClearFlag(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16_t USART_FLAG);
ITStatus USART_GetITStatus(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16_t USART_IT);
void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16_t USART_IT);
//标志位相关函数

楼主:
串口初始化
void Serial_Init()
{
        //开启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定义引脚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TX用复用推挽输出,RX用输入模式 一般用
    //浮空或上拉。因为串口波形空闲状态是高电平,所以不使用下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USART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配置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硬件流控制 ,内容有不使用流控,只用CTS,只用RTS,或CTS,RTS都使用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发送模式  ( USART_Mode_Tx|USART_Mode_Rx)发送和接收模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校验位  无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停止位  选1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字长  8位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楼主:
USARTFA发送数据函数
void Serial_SendByte(uint8_t Byte)
{
        USART_SendData(USART1, Byte);
//函数执行内容:Byte把数据传给Data,之后Data&01FF,即把无关的高位清零,然后赋值给DR寄存器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等待TXE置1 ,当数据从TDR寄存器转到发送位移寄存器时TXE才会置1
        //不需要手动清零

}

楼主: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ransmits single data through the USARTx peripheral.
  * @param  USARTx: Select the USART or the UART peripheral.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USART1, USART2, USART3, UART4 or UART5.
  * @param  Data: the data to transmit.
  * @retval None
  */
void USART_SendData(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16_t Data)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USART_ALL_PERIPH(USARTx));
  assert_param(IS_USART_DATA(Data));

  /* Transmit Data */
  USARTx->DR = (Data & (uint16_t)0x01FF);
}

楼主: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OLED_Init();
        Serial_Init();

        Serial_SendByte(0x41);
        //上电后,初始化串口,在调用串口发送0x41,TX引脚就会产生0X41的波形
        //这个波形可以发送给其他USB转串口的模块发送到电脑端

        while (1)
        {

        }
}

楼主:
串口接收,可以使用中断和查询两种方法

如果使用查询,初始化就结束了,使用中断需要开启中断,配置NVIC

查询的流程:

1)在主函数里不断判断RXNE标志位,如果置1就说明接收数据了

2)调用ReceiveData,读取DR寄存器

楼主:
中断的流程:

串口配置代码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arg.h"

uint8_t Serial_RxData;
uint8_t Serial_RxFlag;

void Serial_Init(void)
{
        //开启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定义引脚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TX用复用推挽输出,RX用输入模式 一般用浮空或上拉。因为串口波形空闲状态是高电平,所以不使用下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接收复用再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TX用复用推挽输出,RX用输入模式 一般用浮空或上拉。因为串口波形空闲状态是高电平,所以不使用下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接收复用再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USART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配置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硬件流控制 ,内容有不使用流控,只用CTS,只用RTS,或CTS,RTS都使用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发送模式  ( USART_Mode_Tx|USART_Mode_Rx)发送和接收模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校验位  无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停止位  选1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字长  8位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中断,
//        USART的RXNE标志位一旦置1,就会向NVIC申请中断,之后就可以在中断函数接收数据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配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2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优先级随便给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1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发送字节函数
void Serial_SendByte(uint8_t Byte)
{
        USART_SendData(USART1, Byte);
        //函数执行内容:Byte把数据传给Data,之后Data&01FF,即把无关的高位清零,然后赋值给DR寄存器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等待TXE置1 ,当数据从TDR寄存器转到发送位移寄存器时TXE才会置1
        //不需要手动清零

}

void Serial_SendArray(uint8_t *Array, uint16_t Length)//发送一个数组  Length用于判断数组是否结束
{
        uint16_t i;
        for (i=0; i<Length; i++)
        {
                Serial_SendByte(Array[i]);
        }
}

//发送字符串,由于字符串自带结束位,所以不需要定义长度
void Serial_SendString(char*String)
{
        uint16_t i;

        //这里的0对应空字符,是字符串结束标志位
        for (i=0; String[i] != '\0'; i++)
        {
                Serial_SendByte(String[i]);
        }

}

//次方函数,函数的返回值=X^Y
uint32_t Serial_Pow(uint32_t X, uint32_t Y)
{
        uint32_t Result = 1;
        while (Y--)
        {
                Result*=X;
        }
        return Result;
}

//函数里需要把Number的,个位十位,百位等 以十进制拆分开,然后转换成字符,数字对应的数据,以此发送出去
//例如 12345 取万位就是12345/10000%10 = 1
//取千位就是12345/1000=12 再%10 =2 百位十位同理
void Serial_SendNumber(uint32_t Number, uint8_t Length)
{
        uint8_t i;

        //假设Length为2,第一次循环2-0-1=1,10^1,就是发送10位,第二次循环2-1-1=0,10^0,就是发送个位
        for (i = 0; i < Length; i ++ )
        {
                Serial_SendByte(Number / Serial_Pow(10 ,Length - i -1) % 10 +0x30);  //加上0x30的原因是字符0对应的ASCLL码表是0X30,也可以加上  '0'
        }

}

//使用printf打印
//重定向fputc函数,这个函数是printf的底层 ,printf调用的函数
//这里把fputc重定向到了串口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Serial_SendByte(ch);

        return ch;
}

//*format 用来接收格式化字符串
//...用来接收可变参数列表
//可变参数用法
void Serial_Printf(char*format , ...)
{
        char String[100];
        va_list arg;//va_list是类型名,arg是变量名
        va_start(arg,format);//从format位置开始接收参数表,放在ARG里面
        vsprintf(String,format,arg);//打印位置是String,格式化字符串是format,参数表是arg   sprintf用于接收直接写的参数,封装要用vsprintf
        va_end(arg);//释放参数表
        Serial_SendString(String);//把String发送出去

}

//中断接收和变量的封装
uint8_t Serial_GetRxFlag(void)
{
        //读完数据后自动清除
        if (Serial_RxFlag == 1 )
        {
                Serial_RxFlag =0;
                return 1;//返回1
        }
        return 0;//否则返回0
}

//中断接收和变量的封装
uint8_t Serial_GetRxData(void)
{
        return Serial_RxData;
}

//把数据进行了一次转存,最终还是要扫描查询RxFlag接受数据,对单字节意义不大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如果RXNE确实置1了就进if,如果读取了DR,接可以自动清除标志位,不用手动清除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SET)
        {
                Serial_RxData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接收数据
                Serial_RxFlag = 1; //读完数据后置1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清除中断标志位
        }
}

楼主:
主函数代码: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Delay.h"
#include "OLED.h"
#include "Serial.h"

uint8_t RxData;

int main(void)
{
        OLED_Init();
        OLED_ShowString(1,1,"RxData:");
        Serial_Init();

        while (1)
        {
                if (Serial_GetRxFlag() == 1) //if成立说明收到数据了
                {
                        RxData=Serial_GetRxData();//目前接收到的一个字节数据已经在RxData里了
                        Serial_SendByte(RxData);//把接收到的数据回传到电脑
                        OLED_ShowHexNum(1,8,RxData,2);

                }
        }
}

网友A(2023-12-29):
含有延展到远高于基本开关频率的谐波

网友B:
这些引线越窄越好

网友C:
输入电容主要是起到高频能量存储器的作用

网友D:
输入滤波电容的公共端应作为其他交流电流地的唯一接点

网友E:
它们对PCB布局的重要性

网友F:
混淆的话,会引起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G:
把这干扰信号再次辐射出去

网友H:
对变换器效率测量

网友I:
把纹波电流分摊到每个电容上

网友J:
印制电路板(PCB)的线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