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什么时候用DCDC什么时候用LDO?

楼主(2023-07-25):
在选择使用DCDC或LDO时,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效率和噪声:DCDC转换器具有高效率和高噪声,而LDO转换器具有低效率和小噪声。
压降:DCDC转换器可以升压或降压,而LDO转换器只能降低电压。
成本:DCDC转换器的成本通常高于LDO转换器,但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复杂程度。
因此,在需要高效率和低噪声的应用中,如通信和计算机系统,通常选择使用DCDC转换器。而在需要低成本和低噪声的应用中,如传感器和遥控器等,通常选择使用LDO转换器。

网友A(2023-09-09):
DC-DC(直流电源)和LDO(低压差稳压器)是两种常见的电源转换方案

网友B:
选择使用DC-DC还是LDO需要综合考虑效率、稳定性、成本、尺寸和功耗等因素

网友C:
当需要高转换效率、高输出电压稳定性和高纹波抑制时,应该选择DCDC;当需要低输出电压纹波、低噪声和低功耗时,应该选择LDO。

网友D:
DC-DC转换器通常比LDO更小巧,并且在高功耗应用中表现更好。如果空间有限或需要处理较高的功耗,DC-DC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网友E:
看电流大小了

网友F:
LDO是一种非常低压差线性稳压器,能够稳定地将高电压转换为稳定的低电压。

网友G:
当压降较大时,选择DC-DC转换器更为合适,因为其效率高,而LDO在压降大时会因自身损耗较大而效率低下。

网友H:
在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不是很接近的情况下, 需要考虑使用开关型的DC/DC。

网友I:
如果需要更精确的输出电压控制或噪声抑制,LDO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J:
DC-DC转换器和LDO线性稳压器的选择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场合和需求。

网友K:
当输入和输出电压接近时,可以选择LDO,因为其噪声低,电源干净,外围电路简单且成本低。

网友L:
在升压或降压场合,需要选择DC-DC转换器,因为LDO是压降型,不能实现升压。

网友M:
DCDC通常用于需要高转换效率、高输出电压稳定性和高纹波抑制的场景,例如电动汽车、太阳能发电系统、移动设备等。

网友N:
要看具体应用场景了

网友O:
当需要升压时,只能使用DC/DC,因为LDO是压降型,不能升压。当压降比较大时,选择DC/DC,因为其效率高,而LDO会因为压降大而自身损耗很大部分效率。当降压比较小的时候,可以选择LDO,因为其噪声低、电源干净,外围电路简单、成本低。

网友P:
DC-DC转换器适用于具有高转换效率要求和高电源转换输入输出级别差异的应用,LDO则适用于需要较高的稳定性和低压差的应用,如负载模块、射频前端等需要提供清洁DC电压的应用。

网友:
DC-DC转换器通常比LDO更复杂且成本较高。如果成本是一个关键因素,并且输入输出电压差较小,LDO可能是更经济实惠的选择。

网友Q:
DC-DC转换器可以将输入电压转换为输出电压,通常可以实现高效率的电源转换。

网友H:
当在电池供电系统中,最好选择LDO,因为其静态电流小,能够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网友R:
DC-DC转换器通常比LDO更高效,尤其在输入输出电压差较大时。因此,如果需要高效能量转换,特别是在功耗较高的应用中,建议使用DC-DC。

网友S:
LDO通常用于需要低输出电压纹波、低噪声和低功耗的场景,例如电子设备、模拟电路、传感器等。

网友T:
DC-DC转换器和LDO方式各自存在优缺点,在设计电路时需要考虑相应的应用场景并进行正确选择。

网友U:
DCDC(直流-直流转换器)是一种高效的电源转换器,可以将输入电压转换为高于或低于输入电压的稳定输出电压。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是一种低压差、低纹波的电源转换器,可以将输入电压转换为低于输入电压的稳定输出电压。

网友V:
功耗不高的话用ldo就够了

网友W:
DCDC都是大电流才用的吧

网友X:
小功率的话用ldo就行

网友Y:
预算有限就用ldo

网友Z:
DC的功率普遍较大

网友AA:
选择DC/DC还是LDO取决于应用场合的具体需求。在压降较小、电源干净、成本低且不需要升降压的情况下,可以选择LDO。如果需要升压、降/升压或反相等电路,或者输入和输出电压差值较大时,建议选择DC/DC稳压器。

网友AB(2023-10-19):
LDO可以稳定地将高电压转换为稳定的低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