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悬赏5元,这回简单,判断题

楼主(2023-07-25):
ADCsample_IN输入电流,
流经100m欧姆的电流到地,
R5限流,c5滤波,R3,R4调节放大倍数。ad_dz直接接单片机ad口
这个电路是由lm358改的,为了节省内部空间,由于我不太懂运放这一块,就是问一下,这个电路有没有问题。
准确的回答,有分析最好,言简意赅的,我就给转红包了。

首先运放使用的是和单片机同3.3V电源吗?如果是那单片机工作时,纹波将会导致模拟采样跳动很大,另外模拟芯片电源口配一个100nF去耦电容是标配的。R4.R5取值要一样,抗干扰要强一些。
@xch :谢谢
xch
测小电流180mA以下可能偏差大。 R5 取值不对,温漂大了些。

网友A:
采样电阻出来,可以加一级RC滤波 线路走差分进运放 更好

网友A:
358运放不好
可以考虑看看 国产 型号 圣邦微 3peak 等

网友A:
选用 sot23-5 小封装的

网友B:
358/321多数形况下0输入附近线性不好,考虑双电源或抬高输入电平,或换芯片
接AD引脚的线上最好加电阻保护,防止IO复用时没有设置好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8/321多数形况下0输入附近线性不好,考虑双电源或抬高输入电平,或换芯片
接AD引脚的线上最好加电阻保护,防 ...

谢谢

网友C:
这样会好些,仍然没解决小信号问题。解决小信号放大得用双电源。

网友D:
R4和R5最好保持一样的阻值。

网友E:
好贴,虽然我也不会运放,给大伙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