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匝数和电感量的疑问

楼主(2023-07-25):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两个电感L1、L2完全磁隔离,也就是说L1、L2电感之间没有互感,串联电感 L = L1 + L2,。如果有互感,且对于同方向绕线的两个电感 L = L1 + L2 + 2* k*√ (L1*L2) 与线圈匝数的平方成正比。

网友B(点评):
这个计算公式不对,量纲都错了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改正了。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如果k是一般意义的耦合系数,这个公式还是错的。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再改正。还有问题请指正。

网友C:
独立的两个线圈没有互感,电感可以相加,但是同一个磁芯的2个线圈有互感,所以是匝数的平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独立的两个线圈没有互感,电感可以相加,但是同一个磁芯的2个线圈有互感,所以是匝数的平方。 ...

原来如此,知道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知道了,谢谢!

你被误导了,上面的对n^2的解释是错的,这个n^2与是否有互感没关系。 n^2这一项来自最基本的法拉第感应定律, 推导如下:

step 1: e = - n dΦ/dt,  法拉第电磁感应
step 2: Φ = Fm * Λ ,磁通 = 磁动势 * 磁导, 其中Fm = n*i,  Λ = u*A/ l,  也就是说Φ = n*i*u*A/l
step 3: 把Φ = n*i*u*A/l 代入第一频的式子,解得:
e = -(n^2*u*A/l) di/dt,    括号里的内容定义为电感L, 式子就变成了常见的e = -L di/dt

以上推导,你从哪里能看出用到了互感。 这个n^2与互感没有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你被误导了,上面的对n^2的解释是错的,这个n^2与是否有互感没关系。 n^2这一项来自最基本的法拉第感应定 ...

也就是说,这个n^2这一项,直接来自于电感的定义,而不是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