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重写fputc汇总

楼主(2023-07-25):
在工程项目中加上函数fputc
例如:

库函数版

int fputc( int ch, FILE *f )
{
      USART_SendData(USART2,(u8) ch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XE)==RESET);
      return ch;
}

楼主:
寄存器版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USART2->SR&0X40)==0);//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USART2->DR = (u8)ch;
    return ch;
}

楼主:
Hal库版本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int8_t temp[1]={ch};
    HAL_UART_Transmit(&huart2, temp, 1, 2);
}

楼主:
LL库版本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LL_USART_TransmitData8(USART2, ch);
    /* Wait for TXE flag to be raised */
    while (!LL_USART_IsActiveFlag_TXE(USART2))
    {
    }
    return (ch);
}

楼主:
在使用printf函数的.C文件张工包含头文件stdio.h
  #include<stdio.h>

楼主:
勾选Target中的use MicroLIB

网友A(2023-12-29):
PCB也会使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B:
这些交流电流的峰值有可能是连续输入或输出直流电流的2~5倍

网友C:
让PCB顶层和底层一样,将它们通过一些过孔(或通孔)连接

网友D:
电源中都有一个交流电压最大的节点

网友E:
功率开关管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F:
一个地是连接控制集成电路和与之相关的无源器件的地

网友G:
传送交流信号的引线要尽可能短且宽

网友H:
引线上的电压降比较大

网友I:
电容工作在额定的纹波电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