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常见的外设,对外部晶振特别依赖的情况.

楼主(2023-07-25):
在GD系列的微控制器(MCU)中,一些外设特别依赖外部晶振。通常,这些外设需要精确的时钟信号来运行,并且使用外部晶振可以提供更高的精度和稳定性。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外设,对外部晶振特别依赖的情况:

计时器/定时器:计时器和定时器用于生成精确的时间延迟和定时操作。使用外部晶振可以提供稳定的时钟信号,使计时器的计时更加准确。

串行通信接口:像UART、SPI和I2C这样的串行通信接口需要精确的时钟来进行数据传输。外部晶振可以提供稳定的时钟信号,确保数据通信的准确性。

蜂鸣器/声音输出:在需要产生特定频率的声音或蜂鸣信号时,外部晶振可以提供准确的时钟来控制声音的频率。

ADC/DAC转换:模数转换器(ADC)和数模转换器(DAC)需要精确的时钟来进行数据采集和输出。使用外部晶振可以提供稳定的时钟信号,确保转换的准确性和精度。

楼主:
如果不使用外部晶振或者时钟不稳定,可能会对这些外设产生以下影响:

计时不准确:计时器和定时器的计时不准确,导致延时和定时操作的误差。

楼主:
通信错误:串行通信接口传输数据时出现错误,导致通信失败或数据错误。

楼主:
声音频率不稳定:蜂鸣器或声音输出的频率不稳定,导致产生的声音不符合预期的频率。

楼主:
ADC/DAC精度降低:ADC和DAC转换的精度降低,导致数据采集和输出的准确性下降。

楼主:
为了确保MCU外设的正常运行和数据准确性,推荐使用外部晶振提供稳定的时钟信号。外部晶振的选择要根据具体应用的时钟要求和性能需求来确定。

网友A(2023-10-22):
外部晶振外部晶振提供了最精确的时间基准,但随之而来的功耗在同一频率下也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