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G431 内部VREF电压基准抖动不稳定

楼主(2023-07-26):
使用官方NUCLEO-64开发板,仅配置基本功能,使用内部2.9v电压基准,测量电压基准在稳定一段时间后会有无规律跳动,电压基准抖动是芯片自身的问题还是开发板的问题,使用其他开发板也是会有同样的问题,有大佬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吗可以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A:
你是说使用内部的VrefBUF作为ADC的基准电压对吧。

它的确也有2.95v那一档。我今天拿片内的两个内部待测信号

进行ADC测量,经过大半天的长时间测试观察,数据很稳定,波动也就2个单位上下。

说明基准是非常稳定的,完全没有发现无规律跳动。

顺便提醒下:
1、不是所有封装都支持VrefBUF的输出做为模拟参考电压;
2、使用Nucleo板的话,使用内部Vrefbuf做基准的话,把JP8跳线断开,平常是默认外接Vref的。

网友B:
建议还是用外部的基准吧,能准确一些

网友C:
ADC的基准电压?

网友D:
其实很多时候,内部基准的稳定性不如外部基准的

网友E:
你可以看看,是不是根本没用上内部的基准啊?

网友F:
你自己设计的电路板也会这样吗?

网友G:
为啥不考虑用外置的基准呗,VREF的话,会很准确啊,而且很好搞

网友G:
不理解,为啥有2.9的基准电压

网友H:
那你有条件测测你的VREF接哪儿了不?

网友I:
一般不会很跳动的,因为内部基准也是很准的

网友J:
一般内部电压基准可能会跟环境也就是芯片有点关系

网友K:
是不是你没测试对呢?我之前用过内部基准,还是很准确的

网友L:
外部基准电压跟内部应该也差不多吧

网友M:
内部基准应该也很准才对啊

网友N:
内部基应该不会不准啊,是不是测试有问题

网友O(2023-10-20):
用外部的基准能准确一些

网友N:
内外基准相差应该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