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基于STM32的程序换个IDE就不运行了?

楼主(2023-07-26):
有人使用STM32H743芯片做应用开发,遇到个比较奇怪的事情。事情是这样的,他使用ST公司的图形化配置工具STM32CubeMx进行基本配置后,如果基于ARM MDK IDE创建工程并组织代码,编译除错后运行一切正常。但如果他基于IAR IDE创建工程并使用相同的用户代码时,发现程序没法正常运行,同时还没有任何报错。颇为奇怪。
经进一步了解。他的代码要实现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ADC,并利用通用DMA将ADC结果搬运到内存。现在最明显的问题就是,当把IDE从MDK切换到IAR后,ADC的结果没有被搬运到内存。借助调试可以确认,ADC外设确实启动了、DMA配置也没有问题,那到底怎么回事呢?两个环境下的外设配置及用户应用代码是完全一样的。
借助调试,在调试过程中无意发现了一点点差异。那就是两个IDE分别为存放ADC结果的内存安排的地址不一样。下面两幅截图来自ARM MDK和IAR环境下存放ADC结果的内存地址。
不难看到,在MDK环境下,内存地址安排在0x2400008c开始的地方,而在IAR环境下内存地址被安排在0x20000084开始的地方。难道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
------正是!
我们先查看STMH7参考手册,看看上面2个地址位于哪些内存区。
也就是说,IAR默认将存放ADC结果的内存安排在DTCM区,而MDK将其安排在AXI SRAM区。我们可以查看手册得知,H7系列的通用DMA1或DMA2是没法访问DTCM的。DTCM只能被内核或MDMA访问。

上图中的短横杠表示不可访问。原来是这样,难怪编译过程中没有任何报错提示,只是所选DMA硬件上不支持对DTCM的访问而已。
既然知道了原因,问题就好解决了。我们可以在IAR环境里直接给定存储地址,能让DMA访问到就行。或者在IAR调试环境下修改内存使用的默认地址于AXI SRAM区【参考下面截图示意操作】。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网友A:
既然是转载,告知转载地址无妨,也是应该的。程序换个IDE就不运行了?

网友B:
换个IDE就不行了?那不可能的,IDE就是个编译链而已

网友C:
换个ide就不行了?这不应该啊

网友D:
你是不是IDE的配置又不一样的地方啊?

网友E:
看来还是cubemx对两家的IDE的支持力度不一样哦

网友F:
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感觉cubemx虽然便利,但是出问题的话不好找

网友G:
之前就遇到过cubemx配置生成的功能,因为初始化的顺序导致程序不好用

网友H:
为啥你这个用keil还能编译出错?是哪里配置不对吗?

网友I:
还是能用库函数,就用库函数吧,太便捷的东西,也不一定是好事儿

网友J:
你可以给IAR的配置也检查一下,也许就是IDE的不一样导致

网友K:
这是因为DMA的差异吗?

网友L:
这个环境存放地址是全局变量还是局部变量?是不是因为优化等级的事儿呢?

网友M:
不同ide配置也不太一样吧

网友N:
cubeMX直接生成的应该会同时支持两家啊

网友O:
开始的地方不一致

网友P:
两款软件的编译器不同吧

网友Q(2023-10-20):
检查一下IAR的配置

网友N:
用的编译器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