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1右键菜单恢复成经典模式脚本

楼主(2023-07-26):
[url=home.php?mod=space&uid=3148]@echo[/url] off
:menu
cls
echo ================================
echo 请选择要执行的操作:
echo 1. 将Win11右键菜单改为经典模式
echo 2. 还原Win11右键菜单为默认
echo 3. 重启资源管理器
echo 4. 退出
echo ================================
set /p choice=输入选项数字并按 Enter:

if "%choice%"=="1" (
    call :modify_to_classic
) else if "%choice%"=="2" (
    call :restore_default
) else if "%choice%"=="3" (
    call :restart_explorer
) else if "%choice%"=="4" (
    exit
)
else (
    echo 无效选项,请重新输入。
    timeout /t 3 >nul
    goto :menu
)

exit /b

:modify_to_classic
rem 将 Windows 11 右键菜单修改为经典模式
reg add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CLASSES\CLSID\{86ca1aa0-34aa-4e8b-a509-50c905bae2a2}" /f
reg add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CLASSES\CLSID\{86ca1aa0-34aa-4e8b-a509-50c905bae2a2}\InprocServer32" /f
reg add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CLASSES\CLSID\{86ca1aa0-34aa-4e8b-a509-50c905bae2a2}\InprocServer32" /ve /t REG_SZ /d "" /f

echo Windows 11 右键菜单已修改为经典模式。
timeout /t 3 >nul
goto :menu

:restore_default
rem 还原 Windows 11 右键菜单为默认
reg delete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CLASSES\CLSID\{86ca1aa0-34aa-4e8b-a509-50c905bae2a2}" /f

echo Windows 11 右键菜单已还原为默认。
timeout /t 3 >nul
goto :menu

:restart_explorer
rem 重启资源管理器
taskkill /f /im explorer.exe
start explorer.exe

echo 资源管理器已重启。
timeout /t 3 >nul
goto :menu

重新完善了代码,增加了资源管理器重启功能

楼主:
将以上代码复制到文本编辑器中,然后保存为 .bat 扩展名,例如 modify_context_menu.bat。

运行批处理脚本后,您可以通过输入 1 或 2 来选择相应的操作:输入 1 将 Windows 11 右键菜单修改为经典模式,输入 2 将右键菜单还原为默认。输入 3 将退出脚本。如果输入无效选项,它会提示重新输入。

请再次注意,对于系统设置的修改,务必谨慎行事,并在进行更改之前备份数据。

楼主:
有的人不会弄,我弄好发上来。

网友A:
不错不错 可惜我的系统是win10

tyw
@gaoyang9992006 :chrome
@tyw :真行啊,winXP我都很难上网了。T叔用的哪个浏览器?
tyw
win xp用户飘过,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 可惜我的系统是win10

等升级后用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