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基于STM32F1发送GPS温湿度一路ADC数据经验分享

楼主(2023-07-26):
1、材料准备

准备以下材料

2、设备连接
2.1插入物联网卡/电话卡、GPS天线

将物联网卡插入到如图所示位置

将GPS天线与模块连接起来

最后将模块插入到底板中

2.2、插入电源

将电源线插入,并将拨码开关拨到ON处

楼主:
3、EMQ物联网平台
3.1、安装

首先安装EMQ需要有一台自己的服务器,有了服务器之后,具体的安装步骤及流程可参考网上教程

3.2、开启EMQ服务

安装完成之后,可在游览器端输入登录网址,进入到如下页面

接着我们启动Websocket工具

点击连接

4、修改,下载代码

4.1、修改Websocket中的订阅主题

因MQTT协议是基于发布/订阅方式进行的,因此我们需要在EMQ中订阅我们设备所发布的主题

提示订阅成功

4.2、获取Websocket中的发布主题

4.3修改代码

修改三元组信息以及发布Topic

修改三处订阅Topic

3 天前 上传

接着我们修改服务器地址

楼主:
4.4、代码下载

如图所示将ST-LINK仿真器接入到底板中

打开代码,点击配置仿真器

下载成功

5、数据查看

打开Websocket工具,下滑到发布信息列表出,可查看到设备所发布上来的数据

使用杜邦线一端插在PC0引脚,一端插在3.3V引脚上,则可以看到电压数据变为3.3V

[

网友A(2023-12-29):
宽度则与电感量和电阻量成反比

网友B:
电流要增大

网友C:
整流器或功率开关管与每个电容端的连线长度和宽度都要一样

网友D:
有些信号包含丰富的高频分量

网友E:
交流电流环路的布线要在其他引线之前布好

网友F:
其他的信号和地要与这些高压引线和它的散热部分隔开

网友G:
功率开关或整流环的连接没有直接接到电容的两端

网友H:
变压器隔离拓扑中,变压器有多少个绕组

网友I:
在直流电流上叠加了一些小的交流电流分量

网友J:
连接点是产生控制IC所要检测的小电压的所有器件的公共连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