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各位大佬你们用过阻抗分析仪吗?

楼主(2023-07-26):
如题
各位大佬请问你们用过阻抗分析仪吗?
您是用阻抗分析仪来干什么的呢?
谢谢

楼主:
总该有人用过的吧?

网友A:
比如有毒气体传感器,不同阻抗代表气体浓度不同;再有测人体穴位,人体穴位的复阻抗比周边区域明显减少;还有电池内阻,来判断电池的寿命;或者输血的时候测试血液的凝固度,等等

网友B:
我有一个  要吗?  测电感  电容  谐振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  要吗?  测电感  电容  谐振频率。

不要 公司买个了 50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有毒气体传感器,不同阻抗代表气体浓度不同;再有测人体穴位,人体穴位的复阻抗比周边区域明显减少;还 ...

这个LCR表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要 公司买个了 50万的

有钱图。我一千就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钱图。我一千就可以解决问题

请问您那个是什么型号?这么便宜我可以买了自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