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MAX-M10S芯片与stm32F407VET6怎么连接引脚?

楼主(2023-07-26):
请问MAX-M10S芯片与stm32F407VET6怎么连接引脚?

网友A:
MAX-M10S芯片是啥芯片啊?

网友B:
什么怎么连?通信吗?

网友C:
这个得看你的MAX-M10S芯片支持什么接口啊

网友D:
如果这个MAX-M10S芯片支持SPI,即可以使用F4SPI引脚接上就好了

网友E:
正常接就行了,这个好像是个GNSS的定位芯片吧

网友F:
建议还是用串口的方式与F4连接的哦

网友G:
你擅长那个接口,就用哪个接口就行了

网友H:
这个好像就是串口通信吧,我记得

网友I:
你先看看这芯片的手册,看用啥通信的哈

网友J:
我网上搜了一下,说是一个定位芯片,那一般就用串口就行了

网友K:
都不知道你这MAX-M10S芯片是啥,有啥接口啊?看看电路板

网友L:
看它留出了什么接口吧

网友M:
看这个芯片的通讯接口

网友N:
要看支持什么接口

网友O:
这个好像可以用spi通信

网友P(2023-10-20):
擅长哪个接口就用哪个接口

网友M:
这个芯片是做什么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