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STM8S105的这两个引脚是怎么采集AD的

楼主(2023-07-26):
(无正文)

网友A:
看不出来,能把你的图都截全一些吗?

网友B:
采集UF这个点的电压了吧,这是

网友C:
说实话,都没看懂你这图是做啥的

网友D:
你想要了解什么?了解ADC的采集原理,还是ADC采集的哪个点?

网友E:
你这图才一半,不好说是干啥的, 主要是得知道这图的原理,才知道这ADC部分是干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来,能把你的图都截全一些吗?

可能有保密要求

网友G(2023-08-26):
这个就是采集单点电压信号啊

网友H:
参考STM8S105的数据手册和相关教程来了解具体的操作方法。

网友I(2023-09-26):
AD_Channel,这个引脚用于设置要采集的模拟通道。AD转换器可以在不同的通道上进行转换,以获取该通道上的模拟信号的值。您可以将AD_Channel配置为所需通道,以采集该通道上的模拟信号。

网友J:
要采集AD,您需要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将STM8S105的AD转换器设置为单次转换模式(通过设置相关的控制位)。
设置AD_Channel引脚为所需的通道。

网友K:
这不就是采集信号吗?

网友L:
能把图截全一点吗

网友M:
这不是采集光耦过来的信号的吗?

网友N:
可以将AD_Channel配置为所需通道,以采集该通道上的模拟信号。

网友O(2024-01-09):
任何与多条功率线相连的功率器件要尽可能紧挨在一起,以减短连线长度

网友P: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

网友Q:
负载环能以直流方式汲取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