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怎样才能使STM32多定时器同时工作?

楼主(2023-07-26):
定时器单独可以工作,但同时开两个定时器的时候,有些消息就接受不到,只能等到程序中重开定时器才可以。任务如下:一个定时器定时20MS,触发方式控制另外一个定时器发送PWM脉冲,20MS定时时间到,改变PWM脉冲的脉宽,可以正常工作。但如果开另外一个定时器,每10MS用来检测串口接受数据,如果接受到数据,然后就进行处理。现在是当两个定时器同时工作时,发送出的脉冲频率不对,中间有不定间隔的攒动,导致电机抖动。麻烦遇到的朋友分享下!

网友A:
你这里似乎提到了3个定时器,一个定时器20ms的定时周期,定时触发另一个定时器发PWM波;

还有个定时器每10ms检测串口有无接收到数据,串口数据的接收使用中断不更好吗?你说发现有收到数据就处理,这个处理是在

主线程还是中断里进行的? 可以考虑安排不同优先级保证前面2个定时器的定时触发任务不被耽搁或打断。

网友B:
你的问题,如果猜的不错的话,接收数据定时器的优先级在pwm改变脉宽的定时器之前,接收数据打断了脉宽改变,可以调整脉宽定时器的优先级尝试一下。

网友C:
定时器都是相互独立的,各自初始化开起来就OK。

网友D:
定时器优先级冲突的么

网友E:
即使两个定时器启动不同步,即使中断有优先级,时间差又能有多少?
最多就是微秒级别。

电机驱动,串口通信,这些都是慢得不行的事情,能被几微秒、几毫秒影响到吗?

所以,问题不在这里。你的工作流程有问题,或者程序有 bug 。

网友F:
定时器们也不冲突啊,你想杂用就咋用呗

网友G:
都选中使能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H:
只要不在定时器里做数据处理,就没啥问题

网友I:
你可以参考官方或者原子他们的代码啊,例程里就有定时器的例程的

网友J:
你可以做几个全局变量标记,然后定时的清理标记就行了

网友K:
2个定时器,还中间有不定时的动作?这是为啥?

网友L:
一般定时器之间也不会互相干扰的啊

网友M:
你这是不是有干扰影响的电机抖动啊

网友N:
建议还是不要在定时器里处理数据才行,不然定时器的计数是不准的

网友O:
对啊,串口用串口中断多好啊

网友P:
你这中断没用对,串口可以用串口中断,而且定时器按理来说,不会有影响才对

网友Q:
直接开定时器就行,注意优先级就行了

网友R:
定时器全部工作对程序不会影响的

网友S:
定时器又不冲突,直接开启就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