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103C8T6如何使用PWM?

楼主(2023-07-26):
STM32CUBE生成的代码PA15  使用定时器2  ch1,无输出,改为通用引脚可以正常使用,有用过的吗?

网友A:
可能你的PA15就没弄好呗,你换个IO可以的

网友B:
其实换个I/O真的可以,至少省时间了

网友C:
为啥无输出啊,你看看你的配置呗

网友D:
PA15好像也不是啥特殊管脚吧

网友E:
你这是不是定时器的配置不对啊?

网友F:
你用cubemx重新来配置一下试试呗,估计是你自己之前配置的有点问题吧

网友G:
那你就改为通用引脚吧,用PA15做点别的呗

网友H:
你开发STM32F1,我觉得可以用固件库的方式调试,也是可以的

网友I:
通用引脚,你用的是哪个引脚啊?

网友J:
PA15你开一下FIFO 的外设试试

网友K:
PA15就没弄好

网友L(2023-10-19):
stm32f103C8T6使用PWM的步骤如下:

在相应的定时器上配置PWM输出模式。
设置定时器的预装载寄存器,使其自动重装载。
设置定时器的输出比较参数。
配置定时器的通道,使其产生PWM输出。
根据需要,可以通过不断改变比较值来达到不同的占空比效果。

网友M:
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定时器的配置不对

网友N(2024-01-09):
然后将其用作在PCB组装过程中放置在另一个板上的独立部件。

网友O:
ESD静电保护器基本上都是通过静电进行吸收和耗散

网友P:
同时把异常高压箝制在一个安全水平之内

网友Q:
从而抑制电路的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