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解如何将stm32F103的PA15脚配置成PWM输出模式

楼主:
项目使用无源蜂鸣器,不知道怎么样配置这个PA15PIN
参考了别的tiM-PWM例程,就是实现不了.
目前就是采用翻转pin加delay完成的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2023-07-27):
不知到底遇到什么困难。管脚冲突?

我用CubeMx随便配置下就可以啊。

网友B:
PA15好像就是个普通的IO端口吧

网友C:
应该可以直接配置吧

网友D:
这个你就正常配置输出就好,其他的不用管的

网友E:
你还想用PWM实现对PA15进行控制是么?

网友F:
我觉得你可以直接使用delay的方式实现IO翻转就行了

网友G:
你咋实现不了,是输出没反应?

网友H:
PWM的话,你看是否能映射到这个PA15的端口上呗

网友I:
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这个IO是否有正确的波形输出呗

网友J:
一般可以仿真跟踪一下,看看程序走到哪儿了

网友K:
既然好使了,就用翻转IOdelay的方式呗

网友L:
其实不如用有源蜂鸣器来的实在

网友M:
这个不行吗?那用中断翻转试试呗

网友N:
cubeMX里面可以直接配置的

网友O:
直接配置就可以,你是配置遇到冲突了吗?

网友P:
试试io翻转吧

网友Q:
定时器更好一点吧

网友R(2023-10-21):
正常配置输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