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11D4烧写不了程序

楼主(2023-07-26):
求助我现在用的是STM32L011D4板子在keil环境下不管BOOT悬空,上拉,下拉,外部供电,不供电都烧写不了程序DEVICE选择没问题,DEBUG用的是STLINK,SW模式1MHZ,复位也选择了,换了3,4片芯片都一样的结果,烧录器为STLINK
接线方式为+3.3v SWDIO ,SWCLK,RST,GND。求哪位用过的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还没解决?

网友B:
这个用ISP的方式,不行啊?

网友C:
用官方的板子试试,看能否烧录啊?

网友D:
是不是你电路没焊接好a ?

网友E:
换芯片还不好使?这好像芯片是有点问题啊

网友F:
建议楼主可以用segger解锁试试

网友G:
你电路设计是否正确啊?

网友H:
换个板子看是不你下载器的问题啊

网友I:
芯片坏掉了吧,而且是不是你的烙铁带静电啥的

网友J:
你这电路估计也是有问题,不然也不会烧录不进去啊

网友K:
给我的感觉就是芯片锁了,会这样

网友L:
换了三四片还这样,不得不怀疑你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M:
是不是你电路设计的就有问题啊?

网友M:
最小系统还是抄官方的最保险

网友N:
你这是不硬件设计有问题啊

网友O:
照抄的官方的原理图吗?

网友P:
电路设计是否正确

网友H: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Q(2023-10-20):
可以试试用segger解锁

网友O:
芯片被锁住了吗

网友R:
检查连接

网友S:
驱动安装是否正确

网友T:
尝试更新STM32CubeMX和STM32CubeIDE到最新版本,或者重新安装它们以解决问题。

网友U(2023-11-19):
将ESD静电保护二极管并联于电路中

网友V:
电阻阻值大小则需根据元器件可承受电流大小而决定

网友U:
小型电子设备

网友W:
确保当开关管导通,

网友X:
电阻元件的电阻值大小一般与温度,材料,长度,还有横截面积有关

网友Y:
灌封之前需要使用抽空机进行天然脱泡和真空脱泡预处理

网友Z:
当电压超过二极管的导通电压的时候

网友AA:
在低成本控制器内部有时候会没有钳位二极管

网友AB:
会使二极管导通

网友AC:
对于电力电路来说串联的电阻起阻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