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的FSMC,未用到的地址线会受到影响吗

楼主(2023-07-26):
大家好,STM32F103的FSMC,地址线只用到A10,A16,A17, 在进行FSMC操作时,其他未用到的地址线,例如A1-A9等,不会受到影响吧?

网友A:
按理 不用的可以另做它用。

具体到你这里,看你送地址时怎么送的。

网友B:
一般不会受到影响的

网友C:
于未用到的地址线,即没有连接到外部存储器的地址线,不会受到影响

网友D:
在使用FSMC时,需要根据所连接的外部存储器的容量和接口配置正确设置FSMC的地址线

网友E:
这里建议确保正确配置FSMC的地址线可以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性能

网友F:
肯定不会啊,未用的IO不会配置。

网友G:
建议在设计和布线时,应确保未用到的地址线正确连接或隔离,以避免潜在的干扰和冲突。

网友H:
其实就看你的传输数据的方式了,一般是不受影响的

网友I:
这里未用到的地址就直接悬空就行了

网友J:
我记得野火还是那个开发板,是有参考的,你可以看看

网友K:
这些未用到的地址线可以被视为无效或悬空状态,不会对系统产生任何影响。

网友L:
你正常配置就行,未用到的不用管

网友M:
不用的应该就不用管就可以了

网友N:
我只用了D0_D7 八位数据引脚。其余D8_D15 可以使用普通输入输出。但是复用功能就不能用了,如pwm,串口。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O:
应该不会,但是看其他老哥说会影响复用

网友P(2023-10-20):
建议确保正确配置FSMC的地址线可以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性能

网友Q:
不用悬空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