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46驱动屏和SDRAM只有屏显一半图片是正确的

楼主(2023-07-26):
求助!求助! 我使用STM32f446使用FMC的SRAM驱动LCD,将图片放在SDRAM中,然后将图片显示在LCD上,但是只有屏显一半图片是正确的,另一半是乱的,在将图片显示=前,将SDRAM中的图片数据做了对比都是正确的,但是显示确实这样,一半正确,一半错误。
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吗?则么解决,请协助!

网友A:
先把图片直接放在Flash中能正常显示吗?

网友B:
注意时序的匹配!

网友C:
一半显示不正常怎么回事

网友D:
SDRAM 控制器的配置正确,包括时序和分频器的设置。

网友E:
可能是驱动屏本身存在问题。

网友F:
屏幕和SDRAM的时序设置可能会影响图像的显示。

网友G:
SDRAM内存分配错误可能导致屏幕显示不完整

网友H:
图像数据的格式是否与屏显控制器兼容

网友I:
检查屏幕和SDRAM的电源供应是否稳定

网友J:
中断设置错误可能导致屏幕显示不完整

网友H:
驱动程序正确配置和初始化了屏幕和SDRAM。

网友K:
图像数据的像素格式与屏幕驱动程序所需的格式相匹配。如果格式不匹配,可能会导致图像显示异常。

网友L:
驱动屏和SDRAM的时序设置可能不正确,导致数据传输不完整。

网友M:
从SDRAM读取的图像数据正确地写入屏幕显示缓存区域。可以通过验证在屏幕上显示其他图像或颜色来排除数据传输问题。

网友N:
在驱动程序中配置了正确的屏幕宽度和高度,以及适当的SDRAM容量,并将图像数据传输到正确的位置。

网友O:
注意时钟频率、延迟和时序参数的配置。

网友P:
信号干扰、线路问题或数据传输速率不正确引起的

网友Q:
驱动屏的像素格式和STM32F446的配置可能不匹配。

网友R:
驱动屏和STM32F446的像素格式设置一致

网友S:
DMA通道设置错误可能导致屏幕显示不完整

网友M:
STM32F446芯片的时钟设置正确,并且时钟频率满足驱动屏幕和SDRAM的要求。

网友T:
尝试使用调试器来跟踪代码执行过程,并检查是否有任何错误或异常。

网友U:
可能是SDRAM内存分配错误

网友J:
不足的电源供应可能导致屏幕显示不完整的图

网友H:
SDRAM分配不正确,可能会导致屏幕显示不完整的图像。

网友V:
参考STM32F446的官方文档和参考设计

网友F:
如果设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显示数据只在屏幕的一半显示。

网友F:
查看 STM32F446 和屏显控制器的文档

网友W:
是不驱动写的有问题啊

网友X(2024-03-01):
让电子产品电路免受瞬态雷击浪涌与ESD静电的损害。

网友Y:
固有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Z:
不打坏仪器内部

网友AA:
具体采用灌封胶的种类的性能参数,主要看对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的要求

网友AB:
不影响线路正常工作

网友AC:
然而它的作用又可以分为阻抗匹配和减少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两点

网友AD:
Cfinal是CESD和人体电容的并联组合

网友AE:
变压器副边不对负载供电

网友AF:
其定义为温度每升高1℃时电阻值发生变化的百分数

网友AG:
应在操作时间内将胶料灌注完毕,否则影响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