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USART中的getchar()函数功能不能实现

楼主(2023-07-26):
在STM32中是不是只要初始化了USART之后,然后再加上#ifdef __GNUC__/* With GCC/RAISONANCE,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define GE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getchar(FILE *f)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define GETCHAR_PROTOTYPE int fgetc(FILE *f)
#endif /* __GNUC__ */

和下面这两个函数定义
PUTCHAR_PROTOTYPE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1 and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GETCHAR_PROTOTYPE
{
  uint8_t ch = 0;
  HAL_UART_Receive(&huart1,&ch, 1, 0xffff);
  return ch;
}

就可以用getchar 和printf到串口助手上去了啊?目前我可以实现printf的功能,但是getchar的功能还是不能实现。不知道哪里有问题?有大神知道的吗,指点一二吧,在线等。。。

网友A:
你先试试你的 HAL_UART_Receive(&huart1,&ch, 1, 0xffff);能否正常运行吧,即能否收到数据。

网友B:
你能printf打印,但是不能getchar是吧

网友C:
只有getchar()不能用吗?

网友D:
不如直接串口中断接收函数来的实在

网友E:
你能发送,能接收吗?然后再看看是否使用getchar

网友F:
可能是因为你收不到数据,所以getchar也不对

网友G:
你仿真跟踪一下看看程序咋运行的呗

网友H:
getchar() 函数通常是阻塞的,即如果没有可用的输入字符,它会等待用户输入

网友I:
这个一般单片机用getchar的多么?

网友I:
为啥不直接用串口接收函数获取数据呢?

网友J:
话说,getchar是干啥的?有什么作用?

网友K:
Getchar好像有专门的例程吧,你网上找找呗

网友L(2023-09-07):
接收缓冲区没有溢出。如果需要,可以增加缓冲区的大小。

网友M:
在程序中调用getchar()函数,即可从串口接收缓冲区中读取一个字符。

网友N:
USART 中的 getchar() 函数是用于从串行端口接收字符的函数。

网友O:
通过配置USART为接收模式,并使能接收中断(接收寄存器非空中断),在接收到字符后将其保存到全局变量rxData中。然后,您可以通过调用getcharUSART()函数来获取接收到的字符。

网友P:
在需要读取字符的地方调用getchar()函数,该函数将尝试从USART接收数据并将其存储到接收缓冲区中。

网友Q:
int getchar(void) {
    while (USART_RxBufferIsEmpty()) {  // 检查接收缓冲区是否为空
        // 等待接收中断
    }
    return USART_RxBufferGet();  // 从接收缓冲区中获取字符并返回
}

网友R:
用于从串口接收缓冲区中读取一个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