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在线升级功能怎么实现

楼主(2023-07-26):
STM32外挂一块flash,当前板子运行内部flash的固件,通过iic接受新固件并将它放到外部flash内,然后切换,开始运行外部flash的代码?这个,各位大神,求指导!

网友A:
用全局变量估计就行吧

网友B:
这个你接收好固件就放在外置flash之中,正常存储数据的方式就行

网友C:
你得写个boot,然后就是检测外置存储固件是否有更新

网友D:
其实很好弄,就是网上找个在线升级的demo,你加入读写外置flash操作就行了

网友E:
话说,你的外部flash用的是啥啊?是不是得按页写入啊

网友F:
这里最主要的就是固件的完整性,你需要有校验才行

网友G:
也得把外部的flash数据固件拷贝到单片机之中才能正确运行的

网友H:
你这是不想把外置数据,导入到单片机的内部flash之中了?

网友I:
I2C驱动的flash,应该会很小吧,能放得下你的固件么?

网友J:
你那里不懂啊?流程这边就是你需要写个BootLoader,然后上电检测外置flash的固件有没有新的,有就将外置的固件复制过来,写在单片机里,没有就执行单片机里的程序

网友K:
就把程序分两块呗

网友K:
类似AB分区那样

网友L(2023-10-21):
接收好固件就放在外置flash之中,正常存储数据的方式就可以了

网友M:
做两个分区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