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STM32F429上电进入待机状态但ST-Link无法连接怎么处理?

楼主(2023-07-26):
程序开发待机模式,
结果烧录后,上电就进入待机状态,
导致ST-Link无法连接,无法更新软体!!

怎么处理??

使用NUCLEO-F429ZI的开发板的那个ST-LINKER DEBUGGER;

网友A:
复位总可以吧。

网友B:
办法总是有的,如果jtag锁住了,用的办法同样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C:
按复位键烧录。

网友D:
不应该啊。还没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E:
长按复位键 点击 烧录 后  再松开复位按键

网友F:
你这待机模式可能是把SWD接口屏蔽掉了吧

网友G:
改boot点位然后串口下载试试

网友H:
你可以用boot的方式烧录的啊

网友I:
这个没有唤醒的功能么?

网友J:
你这用ISP的方式烧录一个普通的固件就好了。激活SWD

网友K:
其实待机的模式最好可以有唤醒的功能的啊,不然就不好弄了

网友L:
你用jlink估计是可以的,jlink有解锁的功能

网友M:
其实你要是手速快,可以按住rst,然后松开一瞬间,点击下载,可能会好使

网友N:
我觉得你可以把复位的端口接在STlink或者JLINK上,估计就能正常烧录了

网友O:
这,你开发的待机模式,没有唤醒的功能么?

网友P:
是,更新不了了,除非是把SWD接口重新复用才行

网友Q(2023-10-21):
你可以把复位的端口接在STlink试试

网友R:
复位时候下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