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CMSIS Driver中CAN API丢失了怎么办

楼主(2023-07-26):
烧录的时候发现这个API没有,求解决

网友A:
升级MDK或者安装一下这个pack试试 https://www.keil.arm.com/packs/cmsis-arm/versions/

网友B:
没用过这个。

为什么不要ST 库自带的驱动呢? 也挺好用的。

网友C:
没有就安装呗,一般是可以安装的吧

网友D:
用自带的驱动呗

网友E:
你用的哪款芯片啊?

网友F:
可能是你的CMSIS不带?

网友G:
之前我记得都是有的啊,你这个咋没有呢?

网友H:
你可以翻译一下后面的提示,看是啥意思,就知道咋处理了

网友I:
其实用这种ATE还是比较方便的,说安装就安装了

网友J:
之前就是没有的?还是怎么操作给弄没有了?

网友J:
你这个CAN,可能你这个芯片不支持吧

网友K:
这是pack带的吧

网友L:
重新安装一下pack试试,也许能好使

网友M:
你重新安装一遍看看

网友N(2023-10-21):
有可能是你这个芯片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