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开发板与电脑连接失败

楼主(2023-07-26):
错误提示 Connection failed! No response, check the communication cable, the power on the board or the baudrate (set to 921600 bps).
我检查过了 ,电源连接正常的,供电也正常
请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A:
波特率设置错了吧

网友B:
你这得看板子内部程序的波特率是多少啊

网友C:
第一个图是什么软件?也是st的么?

网友D:
感觉波特率过大,导致的通信失败

网友E:
你把波特率设置小点,同时软件也设置小点试试

网友F:
话说,这是啥软件啊?

网友G:
是不是你用的Stlink的串口,可能不支持这么快的速度啊

网友H:
提示你连接失败,那就检查一下串口呗

网友I:
一般USB虚拟出来的串口,最好用115200,最大

网友J:
其实,看提示来说,就是串口没连接成功,虽然你串口之类的选择对了,但是你数据没交互成功

网友J:
还是用CH340这种串口模块吧,同时建议波特率设置小一些

网友K:
是不是波特率不匹配啊

网友L:
程序配置的波特率是多少啊

网友M:
波特率多少

网友N(2023-10-20):
应该是波特率设置错了,波特率设置小点试试

网友O:
用的什么上位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