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用CubeMX生成代码时,只要重映射端口SW就关掉

楼主(2023-07-26):
用CubeMX生成代码时,只要重映射端口SW就关掉了。片子是103zet6。

网友A:
怎么重映射的?哪里映射到哪里?

每次芯片复位后SW功能具有优先权,即该功能先于用户程序。通常调试时是不会影响连接的。

网友B:
你重映射了谁啊?

网友C:
一般不会啊,你别复用SWDIO端口不就行了么

网友D:
可能是你操作的问题吧,再说复用就服用呗,问题不大的

网友E:
你可以预留ISP的烧录方式,能挽救的

网友F:
你最好是把你的代码发出来看看,一般来说SWD不要被复用

网友G:
你都选择ZE芯片了,为啥还要占用SWD为普通IO啊?

网友H:
你是想要复用SWD的接口为普通IO?

网友I:
你怎么操作的啊?可以看看你的cubemx的配置么?

网友J:
大概不应该关闭掉SWD的功能啊,这要关闭了,咋烧录程序啊

网友K:
那就别映射了呗,手写映射关系,就是个开启复用时钟和配置端口的事儿

网友L:
你重映射了哪个引脚啊?

网友M(2023-10-21):
看看你的cubemx的配置

网友N:
你的程序是怎么写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