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rtc中断在spi初始化射频芯片以后就进不去了

楼主(2023-07-26):
最近开发一个项目用到一个射频芯片,芯片提供了基于spi控制的demo代码。
其中利用RTC(分频到一秒2048个tik)中断做了一个定时器。
跑起来发现,RTC中断在spi初始化射频芯片以后就死活进不去了~~~
结果调整 代码的优化等级:又可以进去几次,但是还是会出现进不去的情况,请问大神 怎么破啊

网友A:
关了优化试试。

网友A:
SPI采用硬件收发的。

网友B:
把优化等级的这块关了

网友C:
是不是栈溢出了啊

网友D:
你可能是因为优化等级太高,导致有些代码被优化掉了

网友E:
不要动优化等级哈,很容易出现问题的

网友F:
一般RTC,再怎么优化也不能优化到它吧

网友G:
说明你的代码还是不够规范,你最好还是检查一下代码的逻辑之类的

网友H:
感觉你不乱配置keil,用默认的就好了

网友I:
你用射频芯片给你提供的demo,在其基础上修改多好啊

网友J:
一般都是不修改优化等级的,你这修改完,很容易出现BUG的

网友K:
你仿真一下,看看程序是否哪里的寄存器数据不对了?再看看这寄存器的数据哪儿来的,一步一步抓呗

网友L:
优化等级设置最低试试吧,也许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M(2023-10-21):
能是优化等级太高,有些代码被优化掉了

网友N:
不优化就可以跑起来吗

网友O(2025-01-09):
RTC中断配置有误可能是

网友P:
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Q:
检查SPI初始化代码,确认是否有不当的配置或操作影响了RTC中断。

网友R:
代码优化和编译器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