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mbed导出keil 5工程编译错误怎么处理?

楼主(2023-07-26):
在mbed网页开发环境中导出keil 5的工程,编译通不过,出现30个相同的错误,
mbed/platform/Callback.h(247): error:  #1209: invalid argument to attribute "deprecated"
请问该怎么处理?

网友A:
可能你电脑是V6吧,看看是不是版本不同。

网友B:
估计是你keil设置的不对吧

网友C:
用的哪个版本编译器啊‘?

网友D:
你这可能跟C99或者C11啥的有关系

网友E:
你找个编译好的demo,对比一下配置吧

网友F:
就是keil配置的问题,你找找

网友G:
你找个mbed能编译过的工程给keil不就好了么

网友H:
没遇到过,主要是mbed没用过,但是这个明显是keil的设置问题

网友I:
检查你的代码,确保在使用属性 "deprecated" 时没有传递无效的参数。可以查看相关文档或代码注释来了解正确的参数格式和使用方法

网友J:
如果你使用的是某个特定库或框架,查阅其官方文档或社区论坛,寻求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可能有其他开发者已经遇到并解决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K:
换个keil的编译器呢?是不是就能解决了?

网友L:
你的keil用的是哪个版本啊?

网友M:
没用过mbed

网友N:
如果是gnu 的话,你在c/c++选项里加入 --gnu选项。

网友O:
keil设置的不对

网友C:
可能是编译器的问题吧

网友P(2023-10-20):
可能是你keil设置有问题

网友N:
加上attribute属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