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怎么建一个STM32L432的hal工程

楼主(2023-07-26):
拿到STM32L432 NUCLEO板子后,下载了STM32Cube_FW_L4_V1.5.0库文件,学习了下hal库的简单操作和程序编写。我现在手里的是stm32l433cc的芯片,怎么建一个它的工程,还有怎么一直stm32l432开发板的例程进来?求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下载 STM32CubeMx 自己试试。

一般来讲,ST的库里有带配置的例程,自己打开体验下。

网友A:
Cubemx创建工程流程可以参考  https://bbs.21ic.com/icview-3317402-1-1.html

网友B:
你直接复制官方的例程就好了

网友C:
cube生成一个,简单好用

网友D:
直接用cubeMX生成就行了

网友B:
这建工程的事儿,你可以看正点原子的教学视频啊

网友E:
其实没必要用自己建立工程,其实直接复制一下网上的相关芯片的例程就好了

网友F:
话说,这L433的芯片,官方没有资料包么?

网友G:
你用cubemx来配置吧,简单的很

网友H:
正常来说,你可以用官方提供的例程当工程,这样会很少出错

网友I:
既然例程可以相互通用,我觉得这个例程就可以当做L433的工程了

网友J:
还是用cubemx吧,这个配合keil的话,好用极了

网友K:
真的没有必要自己创建工程,复制就好,要是自己创建例程,很容易有问题

网友L:
ST的自带的配置工具多好,想要啥功能,直接勾选,简单的很

网友M:
不会建的话就在原工程里改呗

网友N:
官方的固件库里提供好多例程

网友O:
你可以找个教程学学

网友P:
cubeMX生成一下,很简单的

网友Q:
库里的例程打开改下引脚编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