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内部ADC

楼主(2023-07-26):
请问N32WB03x  ADC的参考电压源是内置的吗?电压就是1V?
通道3 4 5的检测范围是0~3.6V,是内部分压的?
非常感谢

网友:
是有内部分压,270k + 90k 的 分压,所以总输入阻抗是360k 欧。 如果外部电路能分压,建议使用低压通道(没有输入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