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5RCT6的程序烧录到STM32F105VCT6无法运行

楼主(2023-07-26):
STM32F105RCT6的程序烧录到STM32F105VCT6无法运行,我有一个产品原来用的STM32F105RCT6,但是后来我产品升级,IO不够,就改为STM32F105VCT6后,原来的程序烧录入去后,无法工作,谁知道如何解决吗?如果可以解决,酬谢!

网友A:
一般情况是完全兼容的,而且VC的引脚比RC的多,仅此而已,VC的好像还多个FSMC吧。应该就差不多了。最好还是仿真的方式调试一下,看看程序是否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