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LKT(LCS)系列IIC接口加密芯片调试常见问题(一)

楼主:
1、加密芯片的数据交互协议是什么格式?
发送时:地址+两字节数据长度(后续数据的长度)+后续数据内容。Eg.50 0005 0084000008。接收时:地址+两字节数据长度(后续数据的长度)+后续数据内容。Eg.51 000A 1122334455667788 9000。(红色为发送,蓝色为接收)

2、主控端发完指令后无Stop信号可以吗?
不能,LKT(LCS)加密芯片发完写地址后和数据后必须有停止位才能发后面的读地址进行读操作。只要芯片空闲时有正确的停止位芯片就可响应下一次发送的地址,即使上次指令是错误指令也无影响如下图所示:

3、LKT(LCS)IIC接口加密芯片能用操作AT24CXX芯片的代码直接通讯吗?
不能,AT24CXX这类存储芯片很常用,很多用户以为能操作AT24CXX芯片的代码就是标准IIC通讯这是错误的。IIC标准里只规定了“起始信号、停止信号、应答(非应答)、数据变化、数据保持等状态的说明,并不是要求必须按照AT24CXX的协议进行交互。

4、加密芯片发完指令后多长时间可以接收有效数据?
LKT(LCS)IIC接口加密芯片当接收完MCU端发送的指令数据后会关闭IIC接口直到加密芯片内部处理完成后才会再次打开IIC接口。所以当MCU发送读地址时如果芯片返回NACK表示芯片处于忙状态,MCU可延时一段时间在进行尝试读取。为了防止芯片运行异常一直没有应答的情况出现,可加入一个安全的超时时间。

网友A(2023-07-26):
LKT芯片支持SPI接口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KT芯片支持SPI接口吗?

有支持SPI的

网友C:
支持什么通讯速率,通讯稳定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什么通讯速率,通讯稳定性怎么样

最高支持400Kbps

网友A:
加密芯片的地址可以修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密芯片的地址可以修改吗?

可以修改。有专门的指令修改I2C地址

网友C:
IIC接口和LCS芯片的安全性有关系吗

网友D:
不同接口会不会影响安全性?

网友E:
同问,IIC,SPI,7816这些接口哪个更安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同问,IIC,SPI,7816这些接口哪个更安全呢?

通讯接口和安全性没关系,安全性是有等级的

网友F:
有人用过LKT他们家的芯片吗?开发起来方便吗?售后支持怎么样?

网友G:
我有朋友用过 听说他家有一对一的技术开发支持 售后无忧。

网友H:
我看凌科他们家的这个时序挺好的,是按照标准IIC协议设定的,可以做个参考

网友F:
是吗,那我跟他家咨询一下

网友I:
楼主可否推荐一款主打的LKT(LCS)系列IIC接口加密芯片,要求其高安全高性能的产品

网友J:
我知道一家叫什么凌科芯安的公司,他家技术服务和产品都不错的

楼主:
对 AT那肯定不是标准IIC 懂的都知道 大家想要自用按照自己的要求设置就好了,当然必须要符合IIC标准 不懂的可以找个有一对一技术支持的公司

网友D:
那他们家的IIC接口加密芯片的安全强度如何呢?

网友J:
这些问题整理,对调试时序很有用,感谢分享

网友E:
内特容不错,如使用他们的芯片调试应该非常有帮助。

网友H:
他们家的芯片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公司 之前做过一个闸机项目,用的 4110,开发起来还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