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学习笔记01-芯片使用简介

楼主(2023-07-26):
一、芯片外设
STM32F103C6T6一共有48个引脚,其外设部分参数如下:
UART/USART -->2 USART
USB Device – >1
PWM --> 9
工作电压 --> 2V ~ 3.6V
CAN --> 1
A/D --> 16x12bit
ROM尺寸 --> 32kB
RAM大小-- > 10KB
主频 -->(MAX) 72MHz
I/O 数 --> 37

芯片引脚图

楼主:
芯片引脚功能分配表(引用自官方文档)

楼主:
STM32F1系统架构 (引用自官方参考手册)

楼主:
芯片外设寄存器地址 (引用自官方文档)

楼主:
芯片最小系统图 (引用自洋桃电子)
下载说明:(BOOT1拉低,BOOT0拉高可下载程序,BOOT1拉低,BOOT0拉低运行程序)

网友A(2023-12-29):
防雷电路的输出残压值必须比被防护电路自身能够耐受的过电压峰值低,并有一定裕量

网友B:
模信号是幅度相等且相位相同的信号

网友C:
在完成测试后,需要分析测试结果并进行评估

网友D:
构成各种滤波器对EMI进行滤波

网友E:
在动态测试之前,首先需要设定测试时间和测试频率

网友F:
测试负载测试是在特定的测试条件下进行的

网友E:
在测试中,可以改变负载电流,得到最大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

网友G:
信号防雷电路应满足相应接口信号传输速率及带宽的需求,且接口与被保护设备兼容。

网友H:
随着对电路板模块的需求增加

网友I:
最常见的是用它们来创建PCB独立模块,比如Wi-Fi、蓝牙或者核心板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