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认识 STM32

楼主(2023-07-26):
STM32的命名规则。

例如:我们学习的 STM32C8T6/ STM32C6T6

首先把STM32F103C8T6分成几个部分如下

楼主:
注:

LQFP也就是薄型QFP(Low-profile Quad Flat Package)是日本电子机械工业会对QFP外形规格所作的重新制定 [1] ,根据封装本体厚度分为QFP(2.0-3.6mm厚)、LQFP(1.4mm厚)、TQFP(1.0mm厚)三种。

楼主:
区分 VFQFPN 与 LQFP

1、LQFP封装的特点:该技术实现的CPU芯片引脚之间距离很小,管脚很细。

楼主:
2、VFQFPN封装(即QFP封装)的特点:该技术封装CPU时操作方便,可靠性高;而且其封装外形尺寸较小,寄生参数减小,适合高频应用;该技术主要适合用SMT表面安装技术在PCB上安装布线。

楼主:
二、两者的概述不同:

1、LQFP封装的概述:LQFP指封装本体厚度为1.4mm的QFP,是日本电子机械工业会制定的新QFP外形规格所用的名称。

2、VFQFPN封装的概述:QFP是Quad Flat Package的缩写,是“小型方块平面封装”的意思。QFP封装在早期的显卡上使用的比较频繁,但少有速度在4ns以上的QFP封装显存,因为工艺和性能的问题,已经逐渐被TSOP-II和BGA所取代。

楼主:
三、两者的使用不同:

1、LQFP封装的使用:一般大规模或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采用这种封装形式,其引脚数一般都在100以上。

2、VFQFPN封装的使用:塑料QFP是最普及的多引脚LSI封装。不仅用于微处理器,门陈列等数字逻辑LSI电路,而且也用于VTR 信号处理、音响信号处理等模拟LSI 电路。

楼主:
二、认识STM32引脚

在相应板子上找到各自的引脚位置

楼主:
根据 网络标号,可以在 芯片手册中查到 (一般适用于 集成的开发板)

在STM32芯片引脚命名时 是以字母来命名的

端口信息:

PA (1,2,3,4,5,6,7........15) //基本每个端口有 16个引脚 每个引脚 可能为 多功能 复用引脚

PB

PC

PD

PE

PF

楼主:
/ 而不是像 8591一样用 P1.1 .....P4.6 等 来命名的 但是调用的原理是一样的。在手册中找的 其地址进行 语言定义即可。

本次我们的开发板为:

楼主:
STM32F407ZGT6进行项目开发。

实例:引脚收缩,以搜索 FSMC_D10为例“:

在手册中 Ctrl + F 进行 搜素 FSMC_D10:

进而搜到 单片机上所对应的 引脚处。

楼主:
LED 被点亮 的实质图。

单片机引脚处 经过 一系列的 集成电路 (与非门),使引脚 理想的 理解为 与 Vcc 、GND、进行连接,从而 控制 LED 灯的 亮灭。

楼主:
按键的本质原理:

一些芯片 默认 电压高于 2.4V就默认为 高电平。

楼主:
如果 S1 没有按下 则 PA0 的 处的电压为; 2.64V.

S1 按下:则 40kΩ 电阻 被短接 则 PA0 = 0 V.

网友A(2023-12-29):
然后将其用作在PCB组装过程中放置在另一个板上的独立部件。

网友B:
选择测试方法和测试参数是检测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网友C:
它产生的噪声是对地噪声

网友D:
然后在专用站中检查每个半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