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Single选项通常是一个稳妥的选择。

楼主(2023-07-26):
在STM32F4系列的微控制器中,DMA(Direct Memory Access)控制器允许数据在外设和存储器之间直接传输,无需CPU干预,从而提高数据传输的效率。DMA_MemoryBurst和DMA_PeripheralBurst是两个与DMA传输中突发传输(Burst Transfer)相关的设置。

DMA_MemoryBurst:

这个设置定义了DMA在一个传输请求期间从存储器执行的传输突发大小。也就是说,DMA可以在一个请求期间连续传输多少个数据。
常用的选项有:
DMA_MemoryBurst_Single:每个请求期间只传输一个数据。
DMA_MemoryBurst_INC4:每个请求期间传输4个连续数据。其他类似的选项还有DMA_MemoryBurst_INC8和DMA_MemoryBurst_INC16,分别表示每个请求期间传输8个和16个连续数据。
DMA_PeripheralBurst:

这个设置定义了DMA在一个传输请求期间从外设执行的传输突发大小。也就是说,DMA可以在一个请求期间连续传输多少个数据从外设读取或写入。
常用的选项与DMA_MemoryBurst类似,包括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DMA_PeripheralBurst_INC4、DMA_PeripheralBurst_INC8和DMA_PeripheralBurst_INC16。
这两个设置与外设和存储器的性能以及传输要求有关。通常情况下,Single选项对于大多数应用足够,因为它们可以减少DMA传输期间可能出现的冲突和复杂性。但是,如果你的外设或存储器支持更大的传输突发大小,并且你的应用程序可以从中受益,你可以尝试使用INC4、INC8或INC16等选项,以提高传输效率。

在选择使用哪种传输突发大小时,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外设和存储器的数据带宽和处理能力。
数据传输的实际需求和模式,例如你的应用程序可能需要一次性传输多个连续的数据块。
总结起来,如果你的应用程序中有特定的需求或优化目标,并且你的外设和存储器支持较大的传输突发大小,那么你可以尝试使用INC4、INC8或INC16选项,否则使用Single选项通常是一个稳妥的选择。在实际应用中,你可以根据性能评估和测试来确定最适合你的场景的设置。

网友A:
这个选项有什么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