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模拟量引脚分布

楼主(2023-07-26):
之前用的F1系列,都是单端信号,所以分布管脚基本上都是相连的,比较好**。
而H7系列,具有差分信号输入功能,所以会和F系列在管脚分布上不太一样。
H7系列多了一种ANA类型:

楼主:
而LQFP类型封装的只有PC2_C和PC3_C,没有PC2和PC3。

楼主:
实际上也就是多了几个引脚给我们用:

楼主:
而根据我们选择的芯片型号:STM32H743VITx,因为其不具有PF分组,多余的PA0_C、PA1_C、PC2、PC3,所以对于ADC1来说,单端输入信号总共只有14个模拟量通道可以使用。

网友A(2023-12-29):
逐渐变细的孔(也称为邮票孔)变得越来越普遍

网友B:
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测试

网友C:
正激: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D:
是两根线分别对地的噪声

网友E:
并在必要时进行去毛刺。

网友F:
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再次测试输出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G:
表征负载能力的指标是负载能力和负载能力上升时间

网友H:
直至电感器饱和,使开关器件烧毁。好的元器件就到唯样商城。图中的D3与N3构成的磁通复位电路,提供了泄放多余磁能的渠道

网友G:
一些静态测试参数还包括波浪、纹波、起伏和静态输出电压精度。

网友I:
测试参数包括电源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负载能力、压降、效率和输出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