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lj245a引脚功能图_stm32H7系列GPIO引脚模式如何选择及开漏

楼主(2023-07-26):
什么是推挽模式

推挽输出模式:它可以输出高,低电平,通常是用来连接数字器件,例如继电器(继电器通常只需要高低电平即可控制),数字逻辑器件(如与非门控制芯片,移位控制芯片)等。

因为推挽模式是由2个MOS组成的,见下图。

推挽模式是由2个MOS组成的

GPIO输出 0 时,内部N-MOS (上方的)导通,内部P-MOS(下方的) 高阻,输出端为0。

GPIO输出 1 时,内部N-MOS 高阻,内部P-MOS 导通,输出端为1(不需要外部上拉电路)。

楼主(点评):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IOPin2022」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402241/article/details/112439349

楼主:
下面两个图片是推挽输出的内部电流走向。当输入电压为V+时,输入端也就是gpio口,上面的N型N-MOS控制端有电流输入,上方的N-MOS导通,于是电流从上往下通过,提供电流给负载。

当输入电压为V+时,输入端也就是gpio口

楼主:
当输入电压为V-时,上面的N型N-MOS控制端有电流输入,上方的N-MOS截止,下方的Q4导通,且电流是从负载端流向输入端的v-和Q4下方的v-。输入端也就是gpio口。

当输入电压为V-时,上面的N型N-MOS控制

楼主:
可能朋友们看到了,我这个图中是用的三极管,这是因为我发现stm32的手册上是用的MOS管。

st手册的 I/O 端口位的基本结构

而有的资料又显示说是三极管。所以我这边就用了三极管来进行说明。

楼主:
什么是开漏输出

开漏模式一般用来控制电流型设备,如led灯,因为led是随着电流的变化而亮度发生变化的。另外还可以通过调整外部上拉电阻的供电电压来匹配电平。例如有个设备是15v控制,而我们的stm32h7只有3.3v,这可怎么办呢。别急用开漏模式加外部上拉电阻到15v的电源吧。

开漏输出电路

从上图可以看到这个电路的输出端没有任何电源供给,所以也就没有了驱动能力。

楼主:
因为常说的开漏输出没有驱动输出电流能力就是这样子了。那如何可以驱动其他器件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外部加入上拉电阻,然后接电压。这点我觉得在stm32h7的内部存在上拉和下拉电阻,因此不必我们额外再增加上拉电阻了。见下图是:

在stm32h7的内部存在上拉和下拉电阻

楼主:
开漏和推挽模式的区别

1.开漏输出的另一个好处在于可以实现"线与"功能,所谓的"线与"指的是多个信号线直接连接并联在一起,只有当并联的所有信号都为高电平时,并在一起的总线输出端才为高电平;只要有任意一个或者多个信号为低电平,则总线为低电平。而推挽输出就不行,如果高电平和低电平连在一起,会出现电流倒灌,损坏器件这点要注意。

楼主:
推挽电路是两个参数相同的三极管或MOSFET,以推挽方式存在于电路中负责正负半周的波形放大任务,电路工作时两只对称的功率开关管每次只有一个导通,效率高。输出既可以向负载灌电流,也可以从负载抽取电流。推拉式输出级既提高电路的负载能力,又提高开关速度。

楼主:
最后总结STM32中选用IO模式的一些场合

1、浮空输入GPIO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可以做KEY识别,RX1

楼主:
2、带上拉输入GPIO_IPU——IO内部上拉电阻输入

楼主:
3、带下拉输入GPIO_IPD—— IO内部下拉电阻输入

楼主:
4、模拟输入GPIO_AIN ——应用ADC模拟输入,或者低功耗下省电

楼主:
5、开漏输出GPIO_OUT_OD ——IO输出0接GND,IO输出1,悬空,需要外接上拉电阻,才能实现输出高电平。当输出为1时,IO口的状态由上拉电阻拉高电平,但由于是开漏输出模式,这样IO口也就可以由外部电路改变为低电平或不变。可以读IO输入电平变化,实现C51的IO双向功能

楼主:
6、推挽输出GPIO_OUT_PP ——IO输出0-接GND, IO输出1 -接VCC,读输入值是不确定的,未知。

楼主:
7、复用功能的推挽输出GPIO_AF_PP ——片内外设功能(I2C的SCL,SDA)

楼主:
8、复用功能的开漏输出GPIO_AF_OD——片内外设功能(TX通讯发送端,MOSI,MISO.SCK.SS)

楼主:
9、这里要注意的是模拟I2C的使用。它使用开漏输出_OUT_OD,接上拉电阻,能够正确输出0和1;读值时先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0);拉高,然后可以读IO的值;使用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0);

楼主:
10、如果是无上拉电阻,IO默认是高电平;需要读取IO的值,可以使用带上拉输入_IPU和浮空输入_IN_FLOATING和开漏输出_OUT_OD;

楼主:
11、作为普通GPIO输入:根据需要配置该引脚为浮空输入、带弱上拉输入或带弱下拉输入,同时不要使能该引脚对应的所有复用功能模块。

楼主:
12、作为普通GPIO输出:根据需要配置该引脚为推挽输出或开漏输出,同时不要使能该引脚对应的所有复用功能模块。

楼主:
13、作为普通模拟输入:配置该引脚为模拟输入模式,同时不要使能该引脚对应的所有复用功能模块。

楼主:
14、作为内置外设的输入:根据需要配置该引脚为浮空输入、带弱上拉输入或带弱下拉输入,同时使能该引脚对应的某个复用功能模块。

楼主:
15、作为内置外设的输出:根据需要配置该引脚为复用推挽输出或复用开漏输出,同时使能该引脚对应的所有复用功能模块。

楼主:
结束

根据以上学习stm32h743的gpio端口配置学习,总结了一些文字性东西以供大家理解。

网友A(2023-09-09):
可以选择浮空输入、上拉输入或下拉输入,具体选择取决于外部信号的特性和需求。

网友B:
你可以使用外部上拉电阻来拉高输出电平。也可以通过外部电路将输出引脚接到逻辑电源电压上方的电平(如VCC),然后通过开漏输出来拉低输出电平。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确保输出引脚上没有驱动高电平的源,否则可能会导致电平冲突。

网友C:
在开漏输出模式下,输出引脚可以通过外部上拉电阻实现高电平输出,也可以通过外部下拉电阻实现低电平输出。

网友D:
对于普通GPIO输入模式,可以根据需要配置该引脚为浮空输入、带弱上拉输入或带弱下拉输入,同时不要使能该引脚对应的所有复用功能模块。

网友E:
具体选择哪种模式,需要根据应用需求进行配置

网友F:
需要考虑外部设备的要求,例如输入的电平特性、驱动能力和信号的完整性等

网友G:
可以通过GPIO_InitTypeDef结构体中的OpenDrain参数来配置开漏输出。将OpenDrain设置为GPIO_OPENDRAIN_PULLUP或GPIO_OPENDRAIN_PULLDOWN,以使输出引脚处于开漏模式且带有上拉或下拉电阻。

网友H:
具体的寄存器和位字段名称可以参考相关的芯片手册或开发板文档。

网友I:
开漏输出模式下,输出引脚不能直接驱动大电流负载,需要通过外部上拉或下拉电阻实现输出电流的控制。

网友J:
可以根据需要配置该引脚为推挽输出或开漏输出,同时不要使能该引脚对应的所有复用功能模块。

网友K:
详细选择哪种模式

网友L:
什么时候适合开漏输出啊

网友M:
开漏输出需要外部上拉电阻才能输出高电平。
当无上拉电阻时,IO默认是高电平。需要读取IO的值时,可以使用带上拉输入_IPU和浮空输入_IN_FLOATING。
如果是无上拉电阻,IO默认是高电平。需要读取IO的值,可以使用带上拉输入_IPU和浮空输入_IN_FLOATING和开漏输出_OUT_OD。

网友N:
可以使用CubeMX工具来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O:
根据需要配置该引脚为推挽输出或开漏输出,同时不要使能该引脚对应的所有复用功能模块。如果要使用开漏输出,可以通过配置上拉电阻和输出类型来实现正确的输出。

网友P:
可以选择推挽输出、开漏输出、复用模式等。推挽输出适用于大多数常规应用,开漏输出适用于驱动外部电平转换器或者需要多个输出共享的情况。复用模式用于配置引脚的其他功能,比如串口通信或者定时器功能等。

网友Q:
STM32H7系列的GPIO引脚模式选择包括普通GPIO输入、普通GPIO输出和普通模拟输入。

网友R:
开漏输出模式下,输出引脚的电平状态受到外部上拉或下拉电阻的影响,因此需要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上拉或下拉电阻。

网友S:
对于开漏输出,可以通过配置上拉电阻和输出类型来实现正确的输出。如果是无上拉电阻的情况,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情况来决定是否需要读取该引脚的输入值。

网友F:
在STM32H7系列中,每个引脚都有一个对应的寄存器,用于配置引脚的模式。您可以使用寄存器的位字段来设置引脚的功能和模式

网友T:
对于普通模拟输入,需要配置该引脚为模拟输入模式,同时不要使能该引脚对应的所有复用功能模块。

网友H:
建议 参考官方的技术文档和参考手册来获取准确的配置信息。

网友U(2024-05-12):
直接配置不就可以了

网友V:
有关特定寄存器和位字段名称,请参阅相关芯片手册或电路板文档。

网友W(2024-09-21):
需要在做项目的过程中经历磨难

网友X:
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本来就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两者不可兼得

网友Y:
结构化模块化的程序设计的思想,使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Z:
确定好硬件原理图,硬件布线,最后才是软件的开发

网友AA:
没有发现有哪本是介绍设计思想的

网友AB:
写程序不难,但是程序怎么样才能写的好,写的快,那是需要点经验积累的

网友AC:
在实际的项目应用当中,单片机引脚的复用相当厉害

网友AD:
但是如果不懂程序设计的思想的话,会给你做项目的过程中带来很多很多的困惑。

网友AE:
时间片轮的设计思想

网友AF:
事实上很多做项目的工程师本身自己也会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