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雨量计(光学雨量传感器)调试

楼主(2023-07-26):
红外雨量计(光学雨量传感器)调试

红外雨量计IFR02是一种用来测量雨量的传感器,它通过红外线的反射来检测雨滴的落下。为了调试红外雨量计,你需要参考以下步骤:

1. 确认传感器的电源接线正确。检查传感器的接线是否正确,并通过多用表来测试传感器的电源是否稳定。

2. 调整传感器的灵敏度。通过旋转传感器上面的灵敏度调节器,可以调整传感器的灵敏度。在调整过程中可以用纸片模拟雨滴的落下,观察传感器是否能够准确地检测雨滴的落下。

3. 测试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将传感器的输出信号连接到示波器或数据采集卡上,检查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否正确,以及雨量的数据是否准确。

4. 安装传感器。根据传感器的安装要求,将传感器安装在合适的位置上,保证传感器能够准确地检测雨滴的落下。

5. 测试传感器的稳定性。在安装后,需要对传感器进行更长时间的测试,以测试传感器在不同的气象条件下的稳定性和准确性,确保传感器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一、连线
根据原理图,连接12V电源线。
二、刷程序
1、适配器连接到CDG。如图1所示

410刷机步骤
1、打开Silicon Laboratories Flash Utility软件
2、选择C2连接口
3、选择适配器型号
4、扫描USB
5、点击连接。如图2所示

连接成功。如图3所示

6、点击浏览,选择你要写入的程序(如果改程序需要点击红框里的选项,否则无法写入新的程序)
7、点击下载。程序开始写入。如图4所示

程序烧录成功会出现图5所示的对话框

三、调试
1、打开RFRAIN软件,图标如图6所示。

2、选择端口,端口查看方法:计算机→属性→设备管理→端口。如图7所示。

3、模拟降雨量走势图,如图8、图9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