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03ZE通过FSMC读AD7606数据

楼主(2023-07-27):
因为项目需求需要做个高速模拟量采集,然后就买了一套德飞莱的F429开发板,准备降低成本改用F103来做。
改写的F103ZE通过FSMC读AD7606程序,改写到一半项目暂缓了,做个笔记先……
//初始化FSMC相关功能

//初始化FSMC相关功能
void AD7606_FSMC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readWriteTiming;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writeTiming;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ENABLE);        //使能FSMC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GPIOE,ENABLE);//使能FSMC的数据脚时钟

    //FSMC的数据脚1/2
    //PORTD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FSMC的数据脚2/2
    //PORTE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NOE读信号线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NWE写信号线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NE4片选信号线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G,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HCLK=72MHz,0为1个周期
    //对于AD7606芯片
    //数据保持时间:RD低电平持续时间,表中T10最小为21ns
    //地址建立时间:RD高电平持续时间,表中T11最小为15ns
    //HCLK的1个脉冲时间长为1/72M=13.88ns
    //A模式下,实际时间(设置值+1)*13.88ns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SetupTime = 0x01;                                 //地址建立时间(ADDSET)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HoldTime = 0x00;                                 //地址保持时间(ADDHLD)模式A未用到
    readWriteTiming.FSMC_DataSetupTime = 0x01;                                         // 数据保存时间
    readWriteTiming.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x00;        //总线恢复时间,用于NOR-FLASH时间时钟线和地址线复用的情况
    readWriteTiming.FSMC_CLKDivision = 0x00;                                                //控制FSMC_CLK时钟分频
    readWriteTiming.FSMC_DataLatency = 0x00;                                                //数据保持时间,用于同步NOR-FLASH
    readWriteTiming.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模式A

    //0x6C000000-0x6FFFFFFF
    //NE4:PG12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4;//  这里我们使用NE4 ,也就对应BTCR[6],[7]。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 不复用数据地址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MemoryType_SRAM;  //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存储器数据宽度为16bit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  存储器写使能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 FSMC_ExtendedMode_Enable; // 读写使用不同的时序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readWriteTiming; //读写时序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readWriteTiming;  //写时序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初始化FSMC配置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4, ENABLE);  // 使能BANK1

}
附带引脚连接:

网友A:
挺好,做笔记是好习惯。

网友B:
这是个好习惯

网友C(2023-08-29):
F103,楼主做完能达到多少采样率,反正我测下来很低,几十K都达不到

网友D:
F1可以满足需求吗?

网友E:
这个采集速度能达到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