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用stm32控制舵机——以stm32F103C8T6为例

楼主(2023-07-26):
舵机是一种位置(角度)伺服的驱动器,适用于那些需要角度不断变化并可以保持的控制系统。使用stm32控制机器时,经常要用到舵机,如使某个部位转到特定的角度,或者在行进过程中的方向控制,这篇文章将以stm32F103C8T6为例,从分析舵机的原理出发,到介绍使用stm的TIM功能输出PWM波,掌握理论后进行实战,先控制一个舵机上手,然后控制多个舵机。

一、舵机的原理

如图所示,一个舵机由变速齿轮箱,电位器,电路板与直流电机组成。电机的高速、短周期运动由齿轮箱转换为慢速、长周期的运动,最终到最外端的齿轮,齿轮的转动带动电位器转动,电位器的电位与信号线进行比较,从而实现转动到特定角度的功能。

楼主:
伺服电机由信号线输入的PWM信号控制。信号的频率应为50Hz,周期为20ms,PWM的占空比决定了舵机旋转到的角度。

楼主:
二、如何控制一个舵机
舵机的控制由一个脉冲宽度调制信号(PWM波)来实现,该信号在这个实验里使用stm32来发出。
通常来说,1ms的脉宽对应0度位置,1.5ms对应90度,2ms对应180度。这一数据会由于舵机型号不同而略有差异。

楼主:
三、使用stm32TIM功能输出PWM波来控制舵机
根据STM32F10xxx参考手册,
通用TIM 定时器与高级TIM功能包括:
● 16位向上、向下、向上/向下自动装载计数器
● 16位可编程(可以实时修改)预分频器,计数器时钟频率的分频系数为1~65536之间的任意
数值
● 4个独立通道:
─ 输入捕获
─ 输出比较
─ PWM生成(边缘或中间对齐模式)
─ 单脉冲模式输出
● 使用外部信号控制定时器和定时器互连的同步电路
● 如下事件发生时产生中断/DMA:
─ 更新:计数器向上溢出/向下溢出,计数器初始化(通过软件或者内部/外部触发)
─ 触发事件(计数器启动、停止、初始化或者由内部/外部触发计数)
─ 输入捕获
─ 输出比较
● 支持针对定位的增量(正交)编码器和霍尔传感器电路
● 触发输入作为外部时钟或者按周期的电流管理
在这里使用4个独立通道:PWM生成,要注意的是,基本定时器并不具备该功能。
不同型号的芯片包含的TIM模块可能不同,使用时建议先查询数据手册。

楼主:
配置时基单元
要使用该功能,首先要配置时基单元,时基单元可以理解为定时器的心脏,它主要包含:
● 计数器寄存器(TIMx_CNT)
● 预分频器寄存器 (TIMx_PSC)
● 自动装载寄存器 (TIMx_ARR)
之间的关系是:
驱动定时器的时钟:CK_CNT=CK_INT/(PSC+1),CNT开始计数,由ARR决定产生更新事件。

楼主:
预分频器
预分频器可以将计数器的时钟频率按1到65536之间的任意值进行分频,选中的时钟由分频器分频后进行计数,在这里使用内部时钟INT,经过分频后CK_CNT=CK_INT/(PSC+1)

楼主:
那么如何得知内部时钟的频率呢?参考时钟树,可以发现:
在STM32F10xxx中,TIM1和TIM8挂载在APB2总线上,其他都挂载到APB1总线上

楼主:
定时器时钟频率分配由硬件按以下2种情况自动设置: 1. 如果相应的APB预分频系数是1,定时器的时钟频率与所在APB总线频率保持一致2. 否则,定时器的时钟频率被设为与其相连的APB总线频率的2倍。
在标准库中,APB1与APB2预分频系数是2,所以定时器时钟TIMxCLK=36MHz*2=72MHz

楼主:
计数器模式

向上计数模式
在向上计数模式中,计数器CNT从0计数到自动加载值(ARR中的内容),然后重新从0开始计数并且产生一个计数器溢出事件。
这里还有一个自动加载影子寄存器,简单来说就是当写入新数据至影子计数器时,若ARPE=0,则ARR寄存器值立即装入,若ARPE=1,要等到下一个更新事件才会写入。

楼主:
向下计数模式
在向下计数模式中,计数器从自动加载值开始向下计数到0,然后从自动装入的值重新开始并且产生一个计数器向下溢出的事件。

楼主:
中央对齐模式
在这里使用向上或者向下计数模式

**
在PWM模式(模式1或模式2)下,TIMx_CNT和TIMx_CCRx始终在进行比较。
PWM模式1与PWM模式2的描述如下:(见STM32F10xxx参考手册)
PWM模式1——在向上计数时,一旦TIMx_CNT<TIMx_CCR1时通道1为有效电平,否则为无效电平;在向下计数时,一旦TIMx_CNT>TIMx_CCR1时通道1为无效电平(OC1REF=0),否则为有效电平(OC1REF=1)。
PWM模式2- 在向上计数时,一旦TIMx_CNT<TIMx_CCR1时通道1为无效电平,否则为 有效电平;在向下计数时,一旦TIMx_CNT>TIMx_CCR1时通道1为有效电平,否则为无效电平。

楼主:
综上所述,产生PWM波的步骤如下:
1.配置预分频寄存器PSC的值为(7200-1),内部时钟为72MHz,则计数一次的时间为(7200/72000000)s=0.1ms;
2.配置自动装载寄存器ARR的值为(200-1),那么产生一次计数中断的周期为20ms,与驱动舵机需要的周期相符
3.使用输出比较功能的PWM模式,更改CCR寄存器的值即可改变占空比,如前面所说的,脉宽为1ms对应0°,2ms对应180°

楼主:
四、实战——先从控制一个舵机入手
在这里,将以十分常见的SG90舵机为例(下图),使用stm32C8T6驱动
长这个样子
首先,我们新建bsp_servo.h与bsp_servo.c文件

楼主:
/*先使用TIM1的通道1*/
#define            GENERAL_TIM                   TIM3
#define            GENERAL_TIM_APBxClock_FUN     RCC_APB1PeriphClockCmd
#define            GENERAL_TIM_CLK               RCC_APB1Periph_TIM3
//配置预分频寄存器PSC的值为(7200-1),内部时钟为72MHz,则计数一次的时间为(7200/72000000)s=0.1ms;
#define            GENERAL_TIM_Prescaler         (72000-1)
//配置自动装载寄存器ARR的值为(200-1),那么产生一次计数中断的周期为20ms,与驱动舵机需要的周期相符
#define            GENERAL_TIM_Period            (20-1)

// TIM3 输出比较通道1
#define            GENERAL_TIM_CH1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A
#define            GENERAL_TIM_CH1_PORT          GPIOA
#define            GENERAL_TIM_CH1_PIN           GPIO_Pin_6

楼主:
之后来到bsp_servo.c文件,配置GPIO端口为复用,输出端口为PA6,具体使用哪个端口可以参考对应型号的data sheet。

static void GENERAL_TIM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输出比较通道1 GPIO 初始化
        RCC_APB2PeriphClockCmd(GENERAL_TIM_CH1_GPIO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ENERAL_TIM_CH1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ENERAL_TIM_CH1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使用TIM功能的PWM模式
static void GENERAL_TIM_Mode_Config(void)
{
  // 开启定时器时钟,即内部时钟CK_INT=72M
        GENERAL_TIM_APBxClock_FUN(GENERAL_TIM_CLK,ENABLE);

/*--------------------时基结构体初始化-------------------------*/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值,累计TIM_Period+1个频率后产生一个更新或者中断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GENERAL_TIM_Period;
        // 驱动CNT计数器的时钟 = Fck_int/(psc+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GENERAL_TIM_Prescaler;
        // 时钟分频因子 ,配置死区时间时需要用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 计数器计数模式,设置为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 重复计数器的值,没用到不用管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
        // 初始化定时器
        TIM_TimeBaseInit(GENERAL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

        /*--------------------输出比较结构体初始化-------------------*/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配置为PWM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 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 输出通道电平极性配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 输出比较通道 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TIM_OC1Init(GENERAL_TIM,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GENERAL_TIM, TIM_OCPreload_Enable);

                // 使能计数器
        TIM_Cmd(GENERAL_TIM, ENABLE);
}

定义一个初始化函数,同时初始化时基与输出比较
void GENERAL_TIM_Init(void)
{
        GENERAL_TIM_GPIO_Config();
        GENERAL_TIM_Mode_Config();
}

楼主:
这样初始化配置就完成了,接下来来到main.c使用TIM_SetComparex(TIMx, Compare);来配置占空比。

楼主:
首先定义一个延时函数,使舵机有时间转动特定的角度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简单的延时函数
{
        for(; nCount != 0; nCount--);
}

楼主:
为了方便使用定义一个宏

  1. #define SOFT_DELAY Delay(0x0FFFFF);

楼主:
前面将TIM3配置为PWM模式1,即为向上计数,CNT<CCR时通道为有效电平,这一段时间即为脉冲宽度,ARR=(200-1),要使舵机在0°到180°旋转,CRR应在10-20

楼主:
int main(void)
{
        GENERAL_TIM_Init();

        while(1)
        {
                for(int i = 5;i < 26;i++)//结果测试,设置CCR的值为5-6对应舵机旋转到0°-180°
                {
                        TIM_SetCompare1(GENERAL_TIM , i);
                        SOFT_DELAY;
                }
        }
}

楼主:
此时将舵机上电,信号线连接到PA6,可以看到舵机旋转

楼主:
五、控制多个舵机
控制一个舵机成功后,进一步控制多个舵机,先以TIM3增加输出通道为例,这里增加Channel2,输出端口配置为PA7
首先配置bsp_servo.h与bsp_servo.c中的CH2

楼主:
// TIM3 输出比较通道2
#define            GENERAL_TIM_CH2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A
#define            GENERAL_TIM_CH2_PORT          GPIOA
#define            GENERAL_TIM_CH2_PIN           GPIO_Pin_7

static void GENERAL_TIM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输出比较通道1 GPIO 初始化
        RCC_APB2PeriphClockCmd(GENERAL_TIM_CH1_GPIO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ENERAL_TIM_CH1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ENERAL_TIM_CH1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输出比较通道1 GPIO 初始化
        RCC_APB2PeriphClockCmd(GENERAL_TIM_CH2_GPIO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ENERAL_TIM_CH2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ENERAL_TIM_CH2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static void GENERAL_TIM_Mode_Config(void)
{
  // 开启定时器时钟,即内部时钟CK_INT=72M
        GENERAL_TIM_APBxClock_FUN(GENERAL_TIM_CLK,ENABLE);

/*--------------------时基结构体初始化-------------------------*/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值,累计TIM_Period+1个频率后产生一个更新或者中断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GENERAL_TIM_Period;
        // 驱动CNT计数器的时钟 = Fck_int/(psc+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GENERAL_TIM_Prescaler;
        // 时钟分频因子 ,配置死区时间时需要用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 计数器计数模式,设置为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 重复计数器的值,没用到不用管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
        // 初始化定时器
        TIM_TimeBaseInit(GENERAL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

        /*--------------------输出比较结构体初始化-------------------*/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配置为PWM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 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 输出通道电平极性配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 输出比较通道 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TIM_OC1Init(GENERAL_TIM,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GENERAL_TIM, TIM_OCPreload_Enable);

        // 输出比较通道 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TIM_OC2Init(GENERAL_TIM,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GENERAL_TIM, TIM_OCPreload_Enable);

                // 使能计数器
        TIM_Cmd(GENERAL_TIM, ENABLE);
}

楼主:
然后来到main.c,这里是使用TIM_SetCompare2(GENERAL_TIM ,Compare);对于函数
TIM_SetComparex(TIMy,Compare);设置的是TIMy模块CHx的脉宽。
int main(void)
{
        GENERAL_TIM_Init();

        while(1)
        {
                for(int i = 5;i<26;i++)
                {
            TIM_SetCompare1(GENERAL_TIM ,i);
                        SOFT_DELAY;
                }
                for(int i = 5;i<26;i++)
                {
            TIM_SetCompare2(GENERAL_TIM ,i);
                        SOFT_DELAY;
                }
        }
}

楼主:
可以看到两个舵机按照程序转动起来。

之后要增加控制舵机的数据,可以先增加TIMx的通道数,一个通用或者高级定时器有四个输出通道,还可以增加新的TIM,达到控制多个舵机的目的。为了避免篇幅过于冗长,这里不挂出具体代码。

楼主:
最后再来一个挂载四个的

网友A(2023-09-09):
用stm32怎么控制18个舵机?

网友B:
如何控制舵机的角度

网友C:
舵机控制芯片有多种,如PCA9685、SPC560P70F5等,需要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舵机控制芯片。

网友D:
舵机通常需要较高的电流来工作,因此在连接舵机时,要确保给它提供足够的电源,并且要与STM32微控制器隔离

网友E:
如果舵机需要更大的驱动电流,可以在PWM线上增加适当大小的电阻来提高舵机性能。

网友F:
在控制舵机时,要注意避免超过舵机的最大扭矩和速度,以防止损坏舵机。

网友C:
可以通过限制PWM占空比或使用软件算法来实现保护措施。

网友G:
求stm32控制四自由度舵机的程序

网友H:
感觉这个宏定义也不是很方便啊

网友I:
通过控制占空比,来控制舵机的转动角度,在实现控制算法时,主要是PID算法,将目标角度转化为PWM執行器的输出值。

网友J:
在程序中正确初始化STM32的PWM输出,并编写相应的控制算法来实现舵机的角度控制。可以使用定时器或软件延时来生成所需的PWM信号。

网友K:
使用STM32控制舵机时,需要注意初始角度、电源和PWM信号等关键因素,以便实现精确的控制

网友L:
舵机的工作电压通常在3.3V到6V之间,因此需要确保STM32的输出电压能够满足舵机的要求。

网友M:
为了保护STM32的输出引脚和提供足够的电流给舵机,通常需要使用驱动电路

网友N:
在实际使用中,需考虑保护措施是否合理,例如给舵机提供适量的电流、避免超速和高热等等。此外,还应注意保护STM32微控制器免遭其它无法预知的结果。

网友O:
在软件中使用定时器和PWM模块生成PWM波形,在调节占空比时,可以改变舵机的转动角度。建议使用STM32的定时器和PWM模块,以便更好地掌控PWM波形的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P:
怎么让舵机定时转

网友Q:
用STM32控制舵机时,需要考虑舵机控制芯片的型号、连接方式、参数设置、控制程序编写和测试等因素,以确保舵机的正常控制和稳定性。

网友R:
多个舵机可以控制不同频率吗

网友S:
STM32的芯片可以直接驱动舵机吗?

网友T:
在STM32中编写控制程序,可以使用定时器、中断等方式实现对舵机的控制。

网友U:
stm32用寄存器怎么调节舵机频率为50hz

网友V(2024-05-16):
可以多个伺服控制不同的频率

网友W(2024-09-21):
首先是进行按比例和具体的施胶量进行混合操作

网友X:
将在原边形成电压尖峰,

网友Y:
使该元器件不超过正常值范围

网友Z:
该电容可以存储高达8KV的电位

网友AA:
ESD静电保护器工作特性与TVS管一致。

网友AB:
环氧树脂、聚胺脂、有机硅灌封胶

网友AC:
保护被保护IC或线路

网友AD:
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是可以根据需求而调制的

网友AE:
所以不会通过地损耗

网友AF:
相当于积分,用于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