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 RTC日历和Count转换

楼主(2023-07-26):
虽然F4硬件自带了日历功能,可以直接读年月日,但有些场合使用计数值存储还是更方便。

这里根据正点原子F1中RTC例程的年月日转换,写了适用于F4的RTC日历转计数值。

两个函数的声明:

  1. uint32_t RTC_DataToCnt(RTC_TimeTypeDef RTC_TimeStruct,RTC_DateTypeDef RTC_DateStruct);
  2. void RTC_CntToData(uint32_t RTC_Count,RTC_TimeTypeDef* RTC_TimeStruct,RTC_DateTypeDef* RTC_DateStruct);

函数实现内容:

const u8 mon_table[12]= {31,28,31,30,31,30,31,31,30,31,30,31};
//判断是否是闰年函数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闰年   31 29 31 30 31 30 31 31 30 31 30 31
//非闰年 31 28 31 30 31 30 31 31 30 31 30 31
//输入:年份
//输出:该年份是不是闰年.1,是.0,不是
u8 Is_Leap_Year(u16 year)
{
    if(year%4==0) //必须能被4整除
    {
        if(year%100==0)
        {
            if(year%400==0)return 1;//如果以00结尾,还要能被400整除
            else return 0;
        } else return 1;
    } else return 0;
}

//
uint32_t RTC_DataToCnt(RTC_TimeTypeDef RTC_TimeStruct,RTC_DateTypeDef RTC_DateStruct)
{
    u16 t;
    u32 seccount=0;
    for(t=0; t<RTC_DateStruct.RTC_Year; t++)        //把所有年份的秒钟相加
    {
        if(Is_Leap_Year(t))seccount+=31622400;//闰年的秒钟数
        else seccount+=31536000;                          //平年的秒钟数
    }
    RTC_DateStruct.RTC_Month-=1;
    for(t=0; t<RTC_DateStruct.RTC_Month; t++)         //把前面月份的秒钟数相加
    {
        seccount+=(u32)mon_table[t]*86400;//月份秒钟数相加
        if(Is_Leap_Year(RTC_DateStruct.RTC_Year)&&t==1)seccount+=86400;//闰年2月份增加一天的秒钟数
    }
    seccount+=(u32)(RTC_DateStruct.RTC_Date-1)*86400;//把前面日期的秒钟数相加
    seccount+=(u32)RTC_TimeStruct.RTC_Hours*3600;//小时秒钟数
    seccount+=(u32)RTC_TimeStruct.RTC_Minutes*60;         //分钟秒钟数
    seccount+=RTC_TimeStruct.RTC_Seconds;//最后的秒钟加上去

    return seccount;
}

//
void RTC_CntToData(uint32_t RTC_Count,RTC_TimeTypeDef* RTC_TimeStruct,RTC_DateTypeDef* RTC_DateStruct)
{
    static u16 daycnt=0;
    u32 timecount=0;
    u32 temp=0;
    u16 temp1=0;
    timecount=RTC_Count;
    temp=timecount/86400;   //得到天数(秒钟数对应的)
    if(daycnt!=temp)//超过一天了
    {
        daycnt=temp;
        temp1=0;        //从1970年开始        //从0年开始
        while(temp>=365)
        {
            if(Is_Leap_Year(temp1))//是闰年
            {
                if(temp>=366)temp-=366;//闰年的秒钟数
                else {
                    temp1++;
                    break;
                }
            }
            else temp-=365;          //平年
            temp1++;
        }
        RTC_DateStruct->RTC_Year=temp1;//得到年份
        temp1=0;
        while(temp>=28)//超过了一个月
        {
            if(Is_Leap_Year(RTC_DateStruct->RTC_Year)&&temp1==1)//当年是不是闰年/2月份
            {
                if(temp>=29)temp-=29;//闰年的秒钟数
                else break;
            }
            else
            {
                if(temp>=mon_table[temp1])temp-=mon_table[temp1];//平年
                else break;
            }
            temp1++;
        }
        RTC_DateStruct->RTC_Month=temp1+1;        //得到月份
        RTC_DateStruct->RTC_Date=temp+1;          //得到日期
    }
    temp=timecount%86400;                     //得到秒钟数
    RTC_TimeStruct->RTC_Hours=temp/3600;             //小时
    RTC_TimeStruct->RTC_Minutes=(temp%3600)/60;         //分钟
    RTC_TimeStruct->RTC_Seconds=(temp%3600)%60;         //秒钟
    return ;
}

楼主:
简单的测试程序,其中rtc_update_flag在RTC中断中赋值的,用于更新后打印。
while(1)
    {
        if(rtc_update_flag==1)
        {
            rtc_update_flag=0;
            RTC_GetTime(RTC_Format_BIN,&RTC_TimeStruct);
            RTC_GetDate(RTC_Format_BIN,&RTC_DateStruct);

            sprintf((char*)tbuf,"read  :%02d:%02d:%02d-%02d:%02d:%02d\r\n",RTC_DateStruct.RTC_Year,RTC_DateStruct.RTC_Month,RTC_DateStruct.RTC_Date,
                    RTC_TimeStruct.RTC_Hours,RTC_TimeStruct.RTC_Minutes,RTC_TimeStruct.RTC_Seconds);
            printf("%s",tbuf);
            rtc_cnt=RTC_DataToCnt(RTC_TimeStruct,RTC_DateStruct);
            RTC_CntToData(rtc_cnt,&RTC_TimeStruct1,&RTC_DateStruct1);

            sprintf((char*)tbuf,"update:%02d:%02d:%02d-%02d:%02d:%02d\r\n",RTC_DateStruct1.RTC_Year,RTC_DateStruct1.RTC_Month,RTC_DateStruct1.RTC_Date,
                    RTC_TimeStruct1.RTC_Hours,RTC_TimeStruct1.RTC_Minutes,RTC_TimeStruct1.RTC_Seconds);
            printf("%s",tbuf);

        }
    }

楼主:
打印结果如下:

网友A(2023-12-29):
使用的开关管数量多,且要求参数一致性好,驱动电路复杂,实现同步比较困难。这种电路结构通常使用在1KW以上超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B:
需要让电源热稳定,在稳定后再进行测试

网友C:
确保在开关管导通,

网友D:
反激式电路与正激式电路相反,

网友E:
理解了共模噪声我们就知道共模电感就知道为什么共模电感会接在交流一侧了

网友F:
这样就可以制作出我们想要的邮票孔了。

网友G:
电路中有一组并行线路,正常信号通过时候基本不受影响

网友H:
更小的较小的c形孔可以做到(低至0.35mm)。

网友I:
对于插件电感,我们一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UU型和EE型以及环型

网友H:
您可能已经在某些Wi-Fi模块上看到过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