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串口1重映射到PB6、PB7

楼主(2023-07-28):
void uart_init(u32 bound) {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USART1,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1, ENABLE);
//        //USART1_TX   GPIOA.9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PA.9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9
//
//  //USART1_RX          GPIOA.10初始化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PA1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10
    /* TX PB6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RX PB7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 //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USART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串口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串口接受中断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1

}

网友A(2023-09-09):
stm32的引脚PB6/PB7默认是什么

网友:
使用AFIO寄存器来进行引脚重映射的配置。在AFIO控制器中,选择正确的映射选项将串口1重定向到PB6和PB7引脚

网友B:
如果需要使用串口接收和发送的中断或DMA功能,需根据操作的要求进行配置。

网友C:
在重映射过程中,需要注意映射的顺序和映射的GPIO端口。

网友D:
配置方法可以参考STM32的参考手册或技术手册。

网友E:
在初始化GPIO时,您可能需要配置引脚的输入/输出模式、推挽/开漏模式、上拉/下拉模式等,以适应串口通信的要求。

网友B:
重映射是指将某个硬件接口映射到另一个接口上。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将串口1映射到PB6和PB7。因此,我们必须确保PB6和PB7的映射正确。

网友F:
进行重映射之前,需要正确配置映射参数。这些参数包括映射的起始地址、映射的寄存器地址等。

网友G:
看一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H:
如何实现gpio口模式的配置?

网友I:
STM32端口复用和重映射

网友J:
PB6和PB7的引脚功能被正确地设置为串口功能。这可以通过GPIO复用功能来实现,具体的设置方法可以参考STM32的开发手册或相关的编程指南。

网友K:
在使用串口之前,需要先进行初始化,包括设置串口模式、初始化串口参数、设置串口中断等。

网友L:
复用的时钟没开吗

网友M:
在初始化GPIO时,应将这两个引脚配置为复用模式,选择相应的复用功能。

网友N:
因为重映射操作需要使用AFIO时钟,所以在使用之前必须使能AFIO时钟。

网友O:
stm32定时器重映射控制表在哪里

网友P:
时钟的问题吧

网友Q:
手册里面写了的

网友R:
是重映射有问题吗

网友S(2023-10-19):
在使用串口之前先进行初始化